大家帮忙看看H桥驱动的问题,HIP4081+IRF3205

楼主(2014-10-07):
大家帮忙看看H桥驱动的问题,本人第一次做驱动板,空载波形有毛刺如下图,另一块板子上电直接冒烟。
PWM约为20K。本人菜鸟,请高手不吝赐教。。。

网友A:
你的PWM信号,上下有死区么?
有毛刺不一定有问题,也有可能是示波器探头阻抗那边没调好。再说一句,普源示波器可能就是这个样子,不要要求太多。
你先看看PWM信号上下有死区没有。驱动电阻用0805小了点。不过这个应该不会导致烧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PWM信号,上下有死区么?
有毛刺不一定有问题,也有可能是示波器探头阻抗那边没调好。再说一句,普源示 ...

有死区,死区是HIP4081自己加的,我照着别人的板子做的,就栅极电阻他取得47欧。。自举电容不知道多少,我用了10nf。。
他的板子没有这样的毛刺

网友:
同时看上下桥的MOS的G极波形,有没有出现微导通或是直通的情况

网友:
过冲太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死区,死区是HIP4081自己加的,我照着别人的板子做的,就栅极电阻他取得47欧。。自举电容不知道多少, ...

驱动电阻过小是会有过冲的,你可以适当变大。

楼主:
什么意思?栅极电阻小了么?

楼主:
好的,马上整

网友B:
加上负载再测吧,

网友C:
我没用过4801这芯片,但是看驱动波形总归是没错的,用带隔离探头的示波器看上下两通道的PWM波形是否正常,通常死区需要1us以上安全一些。这个取决于MOS关断拖尾时间,另外通常的自举供电的电容选择至少也是10uf以上这种级别的,nf好像不合适吧?再一个就是mos开关需要加吸收,也可以用示波器测Mos的DS间电压,发现有没有过压击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上负载再测吧,

我怕炸我!

网友:
mosfet或是igbt都需要RCD吸收回路,你的电路没有,所以过冲会比较大!你再看看你仿得哪家有没有吸收回路和驱动电阻参数是不是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没用过4801这芯片,但是看驱动波形总归是没错的,用带隔离探头的示波器看上下两通道的PWM波形是否正常, ...

20K的频率,uf级的电容大了吧,我看别人的板子也用nf级的瓷片电容

网友:
波形正常。是其它地方出问题了。另:D3~6是不能用4148的。为什么不用IR系列的IC?

网友D:
C3容量太小了,加大到1000uF;
C5 C6用100nF;
HDEL LDEL 电阻用200k-300k试试;
D3-D6用大电流的肖特基二极管,不能用4148;
R4 R5 R10 R11可以取消。
R2 R3 R8 R9用30欧,方便可以方向并一个4148

网友E:
我想说 我也玩过这个 烧了不少 虽然后来稳定了 最后还是决定用IR的MOSDRIVER

网友:
自举电容小了,换1u以上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没用过4801这芯片,但是看驱动波形总归是没错的,用带隔离探头的示波器看上下两通道的PWM波形是否正常, ...

吸收回路是没有的,就是他的栅极电阻大一些,还有他的板子栅极对地没有电阻,我加了100K电阻。我看空载毛刺都那么大,加直流电机不得炸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C3容量太小了,加大到1000uF;
C5 C6用100nF;
HDEL LDEL 电阻用200k-300k试试;

这个参数跟我看到的那个板子比较类似,他的栅极电阻有47欧。死区电阻100K。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想说 我也玩过这个 烧了不少 虽然后来稳定了 最后还是决定用IR的MOSDRIVER

好吧,这个板子比较稳定以前用的时候.

网友(2015-12-26):
楼主的问题解决没?
我的板子也是HIP4081+IRF3205sS,有些板子的3205烧了,还有HIP4081的ALO串联的电阻也烧了,那个电阻是36欧的,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
mos管的不好玩~~~~~~~~~~~~~我自己做的都是普通晶体管H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