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单片机联网的问题,智能家居类的~

楼主(2014-10-07):
如果家里的单片机能联网了,怎么在外面的电脑或者手机上跟家里的单片机通讯呢,不在一个内网~~ 研究好久了~

网友A:
花生壳动态域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花生壳动态域名

具体怎么做呀,求科普~

网友B:
你有固定的ip吗,没有就花生壳这些域名服务器了,具体可以百度,step by step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有固定的ip吗,没有就花生壳这些域名服务器了,具体可以百度,step by step  ...

没有呀,买不起,具体点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呀,买不起,具体点呀~

你要先有个 花生壳 的账号,然后花生壳的网站会有详细的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先有个 花生壳 的账号,然后花生壳的网站会有详细的说明

有账号,有TPLink路由器带花生壳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账号,有TPLink路由器带花生壳的~

那问题卡在什么地方了,你在那一步不能进行了

网友C:
遇到问题要沉着冷静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5220&highlight=外网

网友:
申请免费的域名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主还是先补一点点互联网的,会有益的。

网友:
建立一个主机服务器,大家都通过主机服务器连接就可以的

网友:
关注,暂时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遇到问题要沉着冷静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595220&highlight=外网 ...

新人无法访问~~

网友:
新人同样无法进入...

网友D:
我觉得很多时候花生壳还是不能解决问题,主要的问题还是在带宽上面。
一般典型的宽带,比如说8M或者20M,都是指下行速度,如果上行速度的话也就56K。
如果在普通的电信宽带上做web服务器的话,那么56K的速度哪够用呢!

我建议还是借助新浪云,或者阿里云之类的平台!

网友:
用云服务吧,单片机和手机同时连到云服务器,云服务器做数据中转

网友:
物联网 智能家居 hot~

网友:
提前了解,我去摆渡下花生壳是啥

网友:
可以通过服务器中转

网友:
TCP,UDP打洞,借助服务器

网友:
自古真相在二楼呀, 2楼果然没错

网友:
这个应该需要你家里的IP地址吧

网友:
很多路由器都支持动态域名,例如花生壳之类的。这样就很容易联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很多时候花生壳还是不能解决问题,主要的问题还是在带宽上面。
一般典型的宽带,比如说8M或者20M,都 ...

正道是这样的

网友:
可以用3G模块

网友:
什么智能家居,只能算家庭自动化。

网友:
第一次听说云服务,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很多时候花生壳还是不能解决问题,主要的问题还是在带宽上面。
一般典型的宽带,比如说8M或者20M,都 ...

新浪云怎么样呀~ 亲~

网友D:
引用 楼主:
新浪云怎么样呀~ 亲~

我就用过两种,新浪云和京东云,两种有些差别,京东云适合入门些吧,不过感觉新浪云要稳定些。个人感觉,并没有认真测试过并发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就用过两种,新浪云和京东云,两种有些差别,京东云适合入门些吧,不过感觉新浪云要稳定些。个人感觉, ...

是用PHP做的服务器吗,有没有代码参考一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用PHP做的服务器吗,有没有代码参考一下~

https://code.jd.com/xukai871105/jae_xukai871105
代码仓库,你可以直接克隆一下,好久没有弄了,当初只是尝试一下,希望以后可以有能力转化为产品。
相关说明请参考
http://blog.csdn.net/xukai871105/article/details/23366187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s://code.jd.com/xukai871105/jae_xukai871105
代码仓库,你可以直接克隆一下,好久没有弄了,当初 ...

太感谢了~

网友E:
看个各位的回复,说是用花生壳动态域名,我想说这不是动态域名的问题。
问题在楼主家的网到底有没有公网IP,如果有,OK那楼主需要在tp-link上做下映射,然后手机即可访问单片机开启的服务了,但是这有一个问题是每次拨号上去ip总变,所以使用花生壳动态域名,通过域名找到这个易变的IP。
如果楼主假没有公网IP,那么有两种方式,1、弄个云主机,租用的时候人家会给公网IP地址的,在云主机上开启监听,楼主的单片机和手机都连接到云主机上实现通信。
2、使用新花生壳,注意此新花生壳是新推出的支持内网穿透的功能(具体的实现方式是花生壳公司自己服务器做中转)和上面动态域名不是一回事,这样楼主的电脑相当与一台外网主机了,同样在楼主电脑上开监听,楼主的单片机和手机都连接到电脑上实现通信。

关于花生壳,动态域名的功能有免费的,但是内网穿透的功能一般需要花钱了,记得他们刚推出的时候搞活动我得了一个使用机会,不知道现在有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个各位的回复,说是用花生壳动态域名,我想说这不是动态域名的问题。
问题在楼主家的网到底有没有公网IP ...

是这样的,没有固定IP很费事,花生壳穿透也是有限的,所以感觉自己搭个服务器比较靠谱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s://code.jd.com/xukai871105/jae_xukai871105
代码仓库,你可以直接克隆一下,好久没有弄了,当初 ...

搭服务器还得靠各位大大多帮帮忙~~

网友:
这需要为家里的网络申请一个域名,控制家里子网类似于访问一个网站

网友F:
用fuip协议栈,开放的API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fuip协议栈,开放的API

这不是关键~

网友:
去了解一下fuhome.net   然后自己写个服务器软件就好了

网友:
这个平台都做好了所有工作了,家里的单片机连接云服务器,只要有网在哪里都行

网友:
openwrt+动态域名

网友:
表示高大上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