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玩了一下600多元一个的57东方步进电机(两相)

楼主(2014-10-08):
朋友买了一个新的57东方步进电机来测试,价格是600多元(含税),
电机型号是:PK268-03A ,凭记忆,把大概参数罗列一下:
   57系列两相
   相电流3A
   相电阻约1欧
   相电感约2mh-3mh

大概相同参数的常州产的电机只要70-90元(不含税),
该电机的速度明显比国产的好很多,在朋友的那个机器上(丝杆带着滑块上下移动),
感觉最快速度应当可以是国产电机的1.5倍,
它大约在900-1000rpm的时候,转矩依然还是很好的,
而国产电机超过600-700rpm以上,转矩就不行了。

网友A:
LZ只是想表达一个普遍的现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只是想表达一个普遍的现象吗?

我只是想表达一下我今天的测试心得。
我今天得出一个这样的初步结论:
     使用步进电机,如果国产的在速度上满足不了要求,
那就可能要花更大的价钱买进口电机。价格差不多是国产的10 倍,
性能方面大约是国产的1.5倍。

网友:
坛友 lryxr2507 的签名栏里淘宝店卖的PK268-02A加上UDK2120驱动器当初就要卖3600元。现在整套二手的就卖800元。

网友B:
是不是驱动器的区别啊。

网友:
土豪可以上伺服

网友C:
常州产的电机只要70-90元(不含税)?有淘宝链接吗?

网友:
好电机要陪好驱动。

网友D:
这个应该是驱动的问题,国产的内阻比较大。东方的电机内阻一般比较小,低速是用驱动器来限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驱动器的区别啊。

    电机和驱动与国产比较完全是两回事,同样工况下,东方电机的发热量会比国产低不是一点点,我同工况实测: 东方电机表面温度48度时,国产多款电机是72-93.4度(当初公司的某款设备需要稳定,不能发热,否则会产生爆炸的危险,所以有很多电机供应商参与测试).驱动器的信号反馈和控制不是一般的多,串口,并口都有.(我签名栏的那个是我自己另用的,不具备串口信号反馈).谁用谁知道.

网友:
常州产的是哪个?

网友:
强悍,坐等继续测试

网友:
用矩频特性更有说服力

网友:
关注,暂时不用。

网友E:
600元? 全新?
楼主确认买的不是假货?

楼主:
引用 网友E:
600元? 全新?
楼主确认买的不是假货?

应当是真的,电机是从下面网址购买的:
http://www.orientalmotor.com.cn/ ... ;utm_campaign=brand

其他详细测试我就不再继续表述了,
至于电机的性能和价格客户接受就行了。
深入研究电机特性不是我的主要方向。

网友:
600还可以啊

楼主:
电机型号应当是: PKP268U30B-L
一楼表述的型号有误。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应该是驱动的问题,国产的内阻比较大。东方的电机内阻一般比较小,低速是用驱动器来限流的。 ...

是的, 内阻小,
在低速的时候, 电机就是个火炉。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常州产的电机只要70-90元(不含税)?有淘宝链接吗?

我有帮客户配套电机,57*84   66元     57*100   85元,当然这是我的拿货价!淘宝可能没这个价!

网友:
国产42“电机,60元左右。
57”估计100左右差不多。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G:
东方的步进电机PK的这种,效果不是很好,价格与松下伺服差别不是很大,性能方面就没有松下好了,我们送上测试过 东方的与松下的差距较大,还是松下伺服A5II的很牛X,东方的两相五相都不是很给力,顺便说下白山的斩波式驱动器比较给力,目前没有驱动器能胜过白山的步进电机驱动器,LZ步进电机驱动器用的哪家的?

网友:
差距也太大了吧

网友:
从相电阻和电感就可以看出这个电机要比一般电机要好~~都比较小~所以高速转矩保持得好~~但是这种电机容易烧毁~因为过流或者发烫~特别是低速的时候~所以驱动的时候要注意动态调节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东方的步进电机PK的这种,效果不是很好,价格与松下伺服差别不是很大,性能方面就没有松下好了,我们送上测 ...

驱动器好像用了无锡一家公司的来测的,用了DC-48V的开关电源。
感觉这种参数的电机(或者说计划工作在几百rpm-1000rpm的步进电机),驱动器方面影响的因素不太大。

其实我们也考虑过直接用伺服电机,不过貌似伺服电机体积都比较大,我还没找到像57步进电机那么个头的伺服电机。
另外这个600元的东方电机+150元的驱动器,价格方面客户也能接受。

网友:
用过MOONS 的步进电机和驱动  比淘宝上八,九十块的要很多。。   价格也不算太贵

网友:
步进的同步性比伺服好,但转速低,扭矩低,大功率比较少用!

网友:
学习。字数补丁

网友:
常州的做电机的很多,但也要会挑,各家的差别有时比较大

网友:
看来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我有帮客户配套电机,57*84   66元     57*100   85元,当然这是我的拿货价!淘宝可能没这个价! ...

不知道dabing老大能否方便大家下,经常要用到,以前一直用白山和雷赛,感觉价格老高,谢谢

网友:
国产伺服会不会好过进口步进呢?个人觉得600块好贵,不如直接用国产伺服。。。

网友:
同样机号,机身长度不一样,价格也会差异明显。不过像这类品牌的,零售估计都是翻倍
有空可以试试信浓的电机,不过信浓的驱动器也是非常贵的

网友:
差距好大,,,不过各取所需吧。

网友I:
楼主,涨价了吗?价格怎么785了?

网友J(2014-11-15):
引用 网友H:
不知道dabing老大能否方便大家下,经常要用到,以前一直用白山和雷赛,感觉价格老高,谢谢 ...

深圳这几家,包括雷塞的电机都是常州代工的。常州金三士机电的步进电机,我用过,感觉可以,价格实惠。如果有需要可以直接联系他们。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涨价了吗?价格怎么785了?

这价格绝对是正常的,东方电机不同型号价格和性能相差很大的(可达几千元),驱动器也是随着功能不同价格相差很大. 如果你需求量大.东方电机的客服人员(包括技术支持)会有大量人员上门服务.

网友:
引用 网友J:
深圳这几家,包括雷塞的电机都是常州代工的。常州金三士机电的步进电机,我用过,感觉可以,价格实惠。如 ...

谢谢youngyan,有机会找他们的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