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们可以开发个数字信号发生器么,导入saleae16保存的文件

楼主(2014-10-08):
数字信号发生器,导入saleae16保存的文件,输出信号。二次创新。

网友:
没人用,有人用早就开发了。信号发生器 看多高的频率了?

网友:
想法很好,信号发生器 看多高的频率了?===20mhz内

网友:
那得先了解一下saleae16保存文件的数据结构。

楼主:
这个功能还是很实用的。采样率在100mbps的话 最高不失真频率也就在20m左右。这个仪器开发出来主要的卖点就是要能像saleae16那样有很深的内存。现在tek他们类似的东西最大内存只有64m。而且还是天价。能导入的东西很有限。  我用了usbee那个数字信号发生器 好像能导入的容量也有有限。usbeeqx好像只能导入64k个变化量。

楼主:
saleae16能导出很多格式的数据。matlab,bin,csv, csv好像是很多仪器都能识别文件。高手们可以根据saleae导出的任何一种文件格式编软件。

网友:
电子学堂 有一款任意信号发生器

楼主:
这个应该叫码型发生器。非常用的数字信号发生器。如果要求容量大于2g的话。目前市面上还没有类似的东西。
看论文介绍只有军方用在记录敌方的雷达波。用磁盘阵列记录后再回放的。   tek他们的东西逻辑分析仪和码型发生器能测试频率很高。但容量小。最大64m。
saleae16就是容量大。有压缩。10M的测试频率可以涵盖80%的应用范围。的确是神器。如果也有个跟saleae16对应的码型发生器。就完美至极。

网友:
很好的想法

网友:
这个想法我考虑采用!

楼主:
加油! 赶超英美

网友:
可以直接导出BIN文件,用个MCU读取这个文件,用端口输出就是了,看了下bin格式很简单,logic 16 是16bit的, 就是不知道是不是等时间的采样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