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持600Hz以上的电调是怎么做出来的呢?

楼主(2014-10-08):
RT,电调检测的是1-2ms油门,理论上500Hz就到极限了啊!现在淘宝上有的电调说支持600Hz以上的频率,它是怎么搞出来的呢?恳请高手解答下,谢谢!

网友A:
futaba的高端陀螺仪和配套的锁尾舵机S9256使用的是760us为中立点的信号。航模上所谓的“窄频”舵机。
航模的信号还有:
中立点1520us-333Hz、1520us-250Hz、960us-333Hz和760us-500Hz;还有的模拟舵机支持1520us-71Hz。

楼主:
引用 网友A:
futaba的高端陀螺仪和配套的锁尾舵机S9256使用的是760us为中立点的信号。航模上所谓的“窄频”舵机。
航模 ...

我怀疑也是采用的窄频信号,谢谢!

网友:
I2C通讯,不是传统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