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装linux给弄疯了,就是安装不好

楼主(2014-10-08):
这几天装linux,在装时一进入安装界面。我点击安装,然后就只有一个光标在闪,用u盘安装时u盘的灯不亮了,用光盘装时光盘不动了,就是进入不了正常的安装界面,给疯了

网友A:
你用的什么发行版
用ubuntu吧,适合新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什么发行版
用ubuntu吧,适合新手

就是ubuntu,貌似我的电脑不能安装linux,

网友:
看看BIOS的设置吧,上网查下,可能跟主板的启动方式有关

网友:
重新下一个Uubuntu的镜像,很有可能是镜像坏了。我之前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再就试试换一个U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个图?

回去我上个图

网友:
记得以前遇到类似问题,最后卸掉一个分区,然后就正常安装。
用puttylinux吧,只有100多—300MB,解压到硬盘,用GRUB4dos做好启动即可。

网友:
ubuntu 感觉还是10.04好用

网友:
装个虚拟机装就可以了

网友:
Ubuntu安装很简单啊,下载一个镜像到本地硬盘,然后用虚拟光驱加载,用里面的wubi安装就行了,安装到非系统盘,然后还是windows和Ubuntu的双系统了,开机的时候可以选择。

网友:
Ubuntu 应该不会装不了 光盘装U盘装不了 可能就是Bios启动设置的不对吧

网友:
装deepinlinux吧,基于ubuntu,傻瓜式安装

网友:
装虚拟机吧~~

网友:
一直在虚拟机里面安装linux , 用起来还是可以

网友:
基本可以肯定是镜像刻录的问题。。

网友:
觉得还是虚拟机好使,通过远程登陆,在windows下编辑,就用ubuntu编译一下

网友C:
会不会是做的 live USB 启动盘有问题。试试用 Windows 上的一个工具制作 live USB.

网友:
你的u盘工具用什么软件做的

网友:
是有这种现象,可以换换其他的发行版试试  总有一款可以装

网友:
下载最新的14.4.1,安装方法网上有,引用一下这个网页“http://www.linuxidc.com/Linux/2012-04/59433p2.htm

网友:
兼容不好换个版本,或者直接硬盘安装。

网友:
我试过装Ubuntu,怎么折腾都装不上,后来发现是硬盘有坏块的缘故,换了一个100%没有坏块的硬盘就装上了。
Linux出来已经二十几年了,感觉再过个二十年都追不上Windows.

网友:
  我安装也时安装不上

网友:
表示Ubuntu 与win7双系统安装成功,自己启动U盘要做好,但是比较喜欢在虚拟机用,比较方便

楼主:
我的电脑是win7+win8双系统,是不是这个原因导致无法安装

网友:
wubi安装,妥妥的

网友:
干啥用啊,10多年前玩过,不好玩

网友:
刻成ISO,硬盘安装啊

网友:
win8的电脑bios里有个硬件认证的东东,貌似要把它关了才能装winxp和linux等系统!

网友B:
你的笔记本是啥型号?
把型号的全称贴一下

网友:
我感觉是系统问题

网友:
http://m18271260665.blog.163.com/     ubuntu   安装

网友D:
为什么不试一试虚拟机呢?

网友:
实际上是UEFI-Boot作怪!最好全盘格式化掉boot分区,这样就很顺利的装完win7,在装linux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不试一试虚拟机呢?

已经无语了,正在装虚拟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笔记本是啥型号?
把型号的全称贴一下

联想z485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是做的 live USB 启动盘有问题。试试用 Windows 上的一个工具制作 live USB. ...

之前遇到类似的问题。最后还是换了制作工具解决的。

网友:
普通计算机都可以装吧,我装过ubuntu

网友:
搜了一下,看起来其他人在安装ubuntu时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下面的连接中有提到安装成功的,但没有具体的安装步骤,只能帮到这里了,不行就用大招------>虚拟机吧。

http://ideaclub.lenovo.com.cn/fo ... thread&tid=7120

http://forum.ubuntu.org.cn/viewtopic.php?f=77&t=457229

网友A:
你的主板有可能是UEFI的引导模式,换成Legacy引导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主板有可能是UEFI的引导模式,换成Legacy引导试试吧

我的电脑就是装的linux和win7,这两种引导模式有什么区别呢?都不知道各!

网友:
我试过用UEFI模式安装win8,然后一直装进不了ubuntu的安装,后来把引导改为Legacy就可以了

网友:
装虚拟机吧,虽然速度慢点,但简单

网友:
fedora安装,鸟歌的方法一直都可以。

网友:
UBUNTU装机应该很EASY啊……楼主再重新下一个写U盘试试吧~

网友:
没装过,来学习一下!

网友:
有时候bios里面硬盘模式的设置也会影响到安装

网友:
装个虚拟机  没那么麻烦吧

网友:
有本头 使用有本头安装助手 傻瓜安装岂不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电脑是win7+win8双系统,是不是这个原因导致无法安装

建议不要装多系统,用虚拟机安装,如果有固态硬盘而且内存够大,性能跟裸装没有太大区别。
我用的是fedora14版本,开发linux很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无语了,正在装虚拟机

virtualbox 简单方便

网友:
用鸟哥推荐的fedora 没问题

网友:
用虚拟机先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