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DTU模块与SIM900模块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4-10-08):
请问DTU模块与SIM900模块有什么区别?短信监控和GPRS数据转发用哪个好些?

网友:
DTU会帮你处理DNS,断线重连,数据缓存, 透明接口.....

网友A:
可以用SIM900模块开发出一套DTU
DTU是成品的,买来就可以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SIM900模块开发出一套DTU
DTU是成品的,买来就可以用了。

谢谢你的帮助

网友:
可以这么说吧,SIM900+MCU 就可以做DTU了。至于短信和GPRS的区别,看你的数据量了,如果是频繁的,或是大量的数据(短信140个字节),当然考虑GPRS,偶尔的,突发的少量的数据,可以用短信。因为GPRS需要拨号,需要维护链路,而短信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
OO ,那GU900D模块是有DTU功能的,那是不是说,可以比SIM900A少了一个MCU就能做成DTU成品了呢,而且GU900D跟SIM900A是兼容的,那不是说,GU900D的DTU功能更强大了呢?

网友(2015-04-21):
gu900s吧,功能强大点,省掉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