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60塔式中的芯片KSZ8041换为KSZ8873软硬件做哪些修改?(已解决)

楼主(2014-10-08):
请问K60塔式中的芯片KSZ8041换为KSZ8873,软硬件做哪些修改?

楼主:
https://community.freescale.com/thread/110698

attach://225830.jpg

该贴中有相关的讨论,但没有看太懂。

网友:
需要你要比较两个芯片的区别,不是所有芯片都能互相替换。
如果芯片内部的寄存器定义改变了,底层驱动也要做相应的改动。

网友:
软件上好象差不多通用的吧。

网友:
这两个芯片差别还是很大的 可以参考一下这个代码:

楼主:
从olimex网站下载了stm32f107+KSZ8721和stm32f107+LAN8710的代码,发现和st官网stm32f107+dp83848的驱动代码是一样的。

网友(2014-11-27):
引用 楼主:
从olimex网站下载了stm32f107+KSZ8721和stm32f107+LAN8710的代码,发现和st官网stm32f107+dp83848的驱动代 ...

楼主你好
将此问题按照帖子   飞思卡尔产品论坛快速购买通道及SR提交流程   提交一个服务请求:
如果你尚未注册飞思卡尔官网账号,请先点击注册按钮:右侧图标完成注册。
如果你已有飞思卡尔官网账号,可以点击提交服务请求(service request)按钮:右侧图标提交一个服务请求。
最好使用英文详细描述一下遇到的问题,以便国内外工程师都能够帮助到你。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从olimex网站下载了stm32f107+KSZ8721和stm32f107+LAN8710的代码,发现和st官网stm32f107+dp83848的驱动代 ...

stm32f107+LAN8710的代码,哪里下载,能帮忙提供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m32f107+LAN8710的代码,哪里下载,能帮忙提供一下吗

你自己找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