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办法可以快速控制三相交流电通断?

楼主(2014-10-08):
一般情况下三相电机 都是通过控制中继,再控制交流接触器,达到控制启动、停止、正反转的。
有什么办法可以不用中继交流接触器的方法可以快速的控制三相电的通断?

网友:
MOS管,可控硅。

网友A:
主要是高电压,大功率可控硅应可以的,不过要注意正反切换时所产生反电动势。。。。

网友:
不差钱就用变频器控制。差钱就用双向可控硅嘛,不过用了之后会发觉还不如用交流接触器简可靠。

网友:
可控硅吧,不过接触器哪些方面满足不了楼主的需求呢?

网友:
三相固态继电器不行吗?

网友:
IGBT呀,变频器不都是这么搞的吗

网友:
用大厂家现成的模块,比如三菱,

网友:
选相开关

网友B:
楼主应该是想快速的启动、停止电机,用交流接触器容易烧接触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应该是想快速的启动、停止电机,用交流接触器容易烧接触器。

是这样的额

楼主:
谢谢大家  我一直不知道有固态继电器这玩意

网友:
楼主,是什么做什么应用的,方便说一下吗?

楼主:
控制普通三相电机定位的

网友C:
用普通三相电机定位,应该不好搞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普通三相电机定位,应该不好搞

丝杠好一点的 几十个丝的精度吧

网友:
有时候换一种思路可能会更好,快不一定是好事

网友:
IGBT可以吗

网友:
简单实用的还是接触器

网友:
还是接触器可靠!!

网友:
接触器吧,如果是反接制动的话按ac4负载选择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高电压,大功率可控硅应可以的,不过要注意正反切换时所产生反电动势。。。。 ...

反相电动势可以用压敏电阻来保护。

网友:
三相固态继电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反相电动势可以用压敏电阻来保护。

知道380V的三相大电机反电动势有多高不?多牛叉的压敏电阻也要爆啊
制动时一般都要用变频器回馈电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反相电动势可以用压敏电阻来保护。

压敏电阻每保护一次,它的本身寿命就会减少一次,不是最理想的办法呀。。。。

网友:
引用 网友E:
知道380V的三相大电机反电动势有多高不?多牛叉的压敏电阻也要爆啊
制动时一般都要用变频器回 ...

露天煤矿的挖掘机是用电机提供动力的,上面的压敏电阻就是我们公司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