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L33\34\36有什么差别?(已解决)

楼主(2014-10-08):
如题,主要的差别有哪些?

网友A:
楼主你好
LSERIESKL3FS  Kinetis KL3x MCU Family 文档里截了张图你可以看下主要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
从LSERIESKL3FS  Kinetis KL3x MCU Family 文档里截了张图你可以看下主要区别:

原来就是外设有所不同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就是外设有所不同啊

Kinetis 同系列还有很多型号,所以大家以后可以通过查看类似的文档来快速找出区别所在。

网友A:
其实飞思卡尔官网有提供另外一个网页工具,可以根据大家输入的芯片硬件资源需求来筛选合适的芯片型号。
你可以参考【经验分享】solution advisor工具可以根据模块查看外部引脚里提到的那款solution advisor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飞思卡尔官网有提供另外一个网页工具,可以根据大家输入的芯片硬件资源需求来筛选合适的芯片型号。
你 ...

很强大的工具啊,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强大的工具啊,谢谢!

不用客气呢
下次有问题欢迎在飞思卡尔版块发帖与大家一起讨论,此帖所在飞思卡尔问题讨论区人比较少。
另外如果问题解决了,还请配合我们在帖子标题后面添加(已解决)字样。

网友:
外设不同,是惯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