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522读取CPU卡数据,FIFO溢出

楼主(2014-10-08):
我在用RC522发COS指令读取CPU卡数据时,有时卡片返回给RC522的数据长度大于64字节,这时会造成RC522的FIFO溢出,RC522返回给MCU一个FIFO溢出的错误代码,请问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的朋友?该怎么处理呢?

网友:
想用mfrc522读公交卡的卡号都读不到……表示很郁闷

网友A(2014-11-28):
可以用级联方式读出,参见ISO/IEC 14443-4

网友(2018-07-09):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级联方式读出,参见ISO/IEC 14443-4

你好,能不能详细说说啊,或者给个参考代码 我现在也遇到 这个问题了,读CPU卡内的一个文件,该文件大于64字节,使用的是RC522 ,现在只能读前60个字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