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PLL核 复制 初步问题

楼主(2014-10-08):
各位大家好:

      小弟刚刚接触cyclone FPGA ,配置了个PLL。后来又新建了个工程,我就想用以前配置的PLL文件,不想再重新一步步配置,这样很麻烦。但又不知道如何把以前PLL配置放置到新建的工程里,请指教。实际上我在quartus ii hankbook 里面发现好多的IP核配置例程,但都不是工程文件,都是IP核配置后生产的几个文件,所以我想问下这该真没用??

网友A:
你可以把之前的IP核文件复制到新建的工程下面,然后在Megwizard中打开已有的IP核文件,

网友: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73270-1-1.html楼主看我的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把之前的IP核文件复制到新建的工程下面,然后在Megwizard中打开已有的IP核文件, ...

是选择第二个然后不做改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选择第二个然后不做改动?

嗯,我是这样做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