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7下16位变量与32位变量,编译后所占空间差异,令我费解

楼主(2014-10-08):
代码1:
char cpu_trans_in(void)
{
        ulong tlong;
        uchar now_date[4];
        uint ShowTransValue;                //此处数据类型
        unsigned int c_time;
        .........
}
代码2:
char cpu_trans_in(void)
{
        ulong tlong;
        uchar now_date[4];
        ulong ShowTransValue;                //此处数据类型
        unsigned int c_time;
        .......
}
编译后map文件对比,直接上图

图片左边是代码2编译的结果,右边是代码1编译的结果。

费解:为什么代码2的size要比代码1的size要小?

网友:
可能是编译器对Uint ulong 分配的空间不一样

网友:
数据类型长度  对齐  填充 大小端
请尽量使用uint32_t这类明示长度的数据类型
请尽量手动填充为4字节对齐

网友:
这个很正常。就像8位单片机中使用8个uchar变量做标志位和1个字节拆成8个位字段一样。要看汇编指令才能知道哪个编译耗资源。

网友A:
很正常,CPU处理数据是按CPU的位数来处理的,你这ARM7应该是32位的吧,ulong应该也是32的,uint是16的
比如你对ulong进行加法,直接把变量读寄存器,也许只要一条ADD就行了
但是对uint进行运算,把变量读进去寄存器,不仅仅需要ADD,也许还要进行清寄存器的高16位(不同的编译器编出来的结果不同的)
总的来说,定义和CPU位数一样的的变量处理是最合适的。

当然一般单片机的瓶颈都是在RAM,而不是ROM,所以变量能定义小些就定义小些(节省 RAM),单片机跑慢点和ROM大点无所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正常,CPU处理数据是按CPU的位数来处理的,你这ARM7应该是32位的吧,ulong应该也是32的,uint是16的
比如 ...

恩,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