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VB2008中,怎样将一个数转化为文本?

楼主(2014-10-08):
如题,原先是这样的:
XXX.Text = (数值N,如123456)

现在要求改成如下格式:
XXX.Text = A天B小时C分钟D秒

A=N/(3600*24)
B=(N/3600)%24
..
..

意即怎样对字符串进行这样的操作?

请教了。莫元不多,谨表感谢。

网友A:
意即怎样对字符串进行这样的操作?

如果我沒記錯的話,題目是“怎样将一个数转化为文本”。是不是我有甚麼地方忽略了?

网友:
参考CString 的Format成员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我沒記錯的話,題目是“怎样将一个数转化为文本”。是不是我有甚麼地方忽略了? ...

对,还在在文本中插入字符。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还在在文本中插入字符。

稍爲清楚了一點。
IIRC,VB的文本是可以直接合併的。
a.Text = N / (3600 * 24)
a.Text = a.Text + "天"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稍爲清楚了一點。
IIRC,VB的文本是可以直接合併的。

谢谢。我试试看

网友B:
vb.net中直接a&“年”&b&“月”就行了

楼主:
XXX.Text = CStr(数值) + "天" + CStr(数值) + "小时" + CStr(数值) + "分"

解决!

感谢5楼提供线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稍爲清楚了一點。
IIRC,VB的文本是可以直接合併的。

.net 下这样表述方便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vb.net中直接a&“年”&b&“月”就行了

谢谢,你的这个办法也行得通。貌似比5楼简洁,不需要用到字符转换函数。

网友C:
看错了,回帖时候还以为是VC2008,原来是VB2008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错了,回帖时候还以为是VC2008,原来是VB2008

CStr(数值)  VB也有这个类型转换的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