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天行者40A电调维修

楼主(2014-10-08):
玩四轴的时候一推油门突然闻到一股焦味,停下来一模1号电机和电调都发烫,更换电机后发现还是发烫,断定电调出问题了,拆下一看,果真是MOS管坏了,而且还是坏了4个,型号是83T03GH,哪位知道用什么型号的管子可以替代啊

网友:
看样子是烧了一路nmos和pmos,原因可能是其中一个nmos烧了造成pmos对地了,找参数查不多的,封装一致的mos管装上就ok了。

网友:
寄回原厂修吧,为什么会坏MOS呢?对这个问题很是懊恼

楼主:
12个MOS管都是一样的,

网友:
你这个为全NMOS,自举升压驱动,上桥的占空比到不了100%。注意换管子要一个桥臂的上、下管共4个都要换,还有检查一下上下桥驱动有没有坏,如果修的不彻底,上电还会烧的。

网友:
IR和威盛的管子很多,找个参数相近的就行,要换的话最好是同一桥臂都换掉。

楼主:
一个桥臂的上、下管共4个MOS管全部坏了,驱动还不知道坏没,我手上只有BUZ11的MOS管,准备先搭上去试试看驱动部分好不好

楼主:
4个MOS管全部是G、D端短路

网友:
换上估计还是会烧

网友:
白金30A现在60多了哦.

换一个吧楼主

楼主:
本身就是搞电子的,自己修修玩玩,了解一下呗,肯定是要换个新的

网友:
MOS管还是很容易替换的

楼主:
今晚用手上有的Mos管焊上试了一下,完全修好了,确定是4个MOS管坏了,驱动部分是好的,下一步买些相同封装的管子换上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