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A13844反馈引脚电压的问题

楼主(2014-10-08):
如图,使用FA13844做反激式开关电源,实际次级电路与上图有小许差别,不过不大。
问题是,测试时Pin1测得1.25V,是直流电压,为什么会有电压,不用上拉接电阻吗?从哪里来的电压?是差分放大器输出的电压吗?那应该是5V啊,还是说内部电流源?
测得电流检测的峰值大概是180mV,Pin1 的(1.25V-0.7)/3=183,跟电流检测峰值相当,这个应该是稳定的前提。
一句话,哪来的电压?
附件是芯片手册。

楼主:
怎么没人看呢。。。

网友A:
这个图显示的不全,实际有个上拉的电流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图显示的不全,实际有个上拉的电流源。

就是说光耦工作在放大区,相当于一个可变电阻?电流源在电阻上产生压降是吧。
问题又来了,就是如果光耦另一侧发光二极管的限流电阻一改变,这边集射压降就会改变,整个系统的平衡点就回变化?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说光耦工作在放大区,相当于一个可变电阻?电流源在电阻上产生压降是吧。
问题又来了,就是如果光耦 ...

431上电压就会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431上电压就会变化

再问个问题,找到一个波形是3842的,RT/CT不是只确定频率吗?怎么能影响到输出脉宽?影响到反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再问个问题,找到一个波形是3842的,RT/CT不是只确定频率吗?怎么能影响到输出脉宽?影响到反馈? ...

一定条件下反馈还是正常的,除非占空比要求的比较大,你看到了第二幅图,因为置位时间比较长(下降沿有效),所以out的占空比收到了影响;
反馈的量是由你的功率级决定,你能够根据输出负载计算出初级的峰值电流,继而推出FB电压;
峰值电流模式每个周期都需要一个置位信号来开启mos,当电流值达到fb电压之后就会关闭mos,结合上面2副图就能看出来了。

网友:
那个图倒是给我灵感了,感觉可以用这种配置实现占空比的限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定条件下反馈还是正常的,除非占空比要求的比较大,你看到了第二幅图,因为置位时间比较长(下降沿有效 ...

还是不太懂。。。
因为置位时间比较长(下降沿有效):下降沿触发驱动信号吧,下降沿产生的频率不是已经决定了吗?驱动信号的关断是由反馈信号和电流采用比较后产生的。FB信号和电流信号到底在哪里受到时钟脉宽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定条件下反馈还是正常的,除非占空比要求的比较大,你看到了第二幅图,因为置位时间比较长(下降沿有效 ...

RT/CT的问题我搞明白了,是由内部或非门限制了,振荡信号的下降沿触发驱动信号,但是振荡信号的高电平又使或非门变低平,关断驱动信号。
振荡信号的低电平脉宽就是驱动信号的最大占空比。

还是老问题,反馈电压是怎么确定的,集电极接内部电流源,集电极电压怎么确定?(Vcomp-0.7V)/3是电流环的输入,我可以说0.7V是给定,Vcomp是反馈,Vcomp-0.7V是稳态误差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RT/CT的问题我搞明白了,是由内部或非门限制了,振荡信号的下降沿触发驱动信号,但是振荡信号的高电平又 ...

你楼主位不就是答案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RT/CT的问题我搞明白了,是由内部或非门限制了,振荡信号的下降沿触发驱动信号,但是振荡信号的高电平又 ...

你看我8楼后两句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我8楼后两句的话

我可以这样理解吗:最终FB的值是由系统稳态误差决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可以这样理解吗:最终FB的值是由系统稳态误差决定的。

电压就是个负反馈系统,8楼说的很明白了,看不明白好好想想,就像之前的问题一样自己有空想想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