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款温度测量绝对精度达到0.3度的测试仪器

楼主(2014-10-08):
实验室须要测试水温和油温,测试范围-30-200度,测试精度需要达到0.3度以内
目前用的热敏电阻温度计精度达不到要求
一个大概可行的方案是pt1000+6位半万用表
但是该方案成本太高,而且测试麻烦
所以请教下各位有没有简单点的测试仪可以达到该要求?
注意是绝对温度误差0.3,而不是温度分辨率(分辨率达到此要求太太太太太太太容易了)

楼主:
纠正:是热电偶温度计达不到要求,热电偶温度计就不考虑了

网友:
这个还是买专门的测温仪表吧。不过很贵。

网友A:
先说探头:
最高精度的探头是PT100。国标PT100的标称精度如下:
A级 ±(0.15+0.002|t|) ℃
1/3DIN ±(0.10+0.0017|T|) ℃
即使你用最高的1/3DIN级别,在200℃时候的探头误差也超过0.3度。这个时候无论你的表有多高精度也没用。除非自己对每个探头手工校准吧~

再说测温表:
PT100在200度的电阻是175.856,200.3度的电阻是175.9663138
也就是你要在175欧的电阻上精确到0.11欧,
这差不多是5位半的精度极限了,但你的误差还得分配给探头一些,所以还是要6位半的表才够。

也就是需要6位半的表加上手工校准的顶级PT100探头,你想想,愿意为这个系统出多少钱?
或者选择降低精度吧

网友:
一涉及到传感器,哪怕是最简单的温度传感器,就是国人的软肋了,国人只是懂得拿来用用。国外的高精度的,对华禁售。

网友:
整个量程的确很难实现的,如果有量可以找人开发一套。没有量的买个福禄克的自己校正一下应该也勉强能用吧。

网友B:
http://www.zoglab.cn/  这家公司在业内比较有名气,东西还是不错的,有pt100的专业温度测试,貌似要2w吧!
供参考!
http://www.zoglab.cn/product_tm2000.html

网友:
这个难度太高了吧,自己做肯定是不行的!

网友:
要搞绝对精度,恐怕还要到专门的实验室校准,貌似费用也不低

网友A:
2万应该不要吧!自己用台表来搭,1万之内还是可以的~
刚才发现淘宝有 1/10 DIN的PT100探头:

买个agilent 34401A,加上一个 1/10 DIN 的探头,你自己用四线电阻模式来测量,然后自己换算,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www.zoglab.cn/  这家公司在业内比较有名气,东西还是不错的,有pt100的专业温度测试,貌似要2w吧! ...

承担不起啊
这个只是测试设备,不包含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说探头:
最高精度的探头是PT100。国标PT100的标称精度如下:
A级 ±(0.15+0.002|t|) ℃

我发现我说错了
是要  0.3%reading的误差左右,也就是200度是可以容许0.6度误差
所以很多设备其实都满足要求了(基本上大部分铂电阻测试仪都能达到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2万应该不要吧!自己用台表来搭,1万之内还是可以的~
刚才发现淘宝有 1/10 DIN的PT100探头:

对于比较高精度的应用要求,该东东从性价比上看的确是不错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发现我说错了
是要  0.3%reading的误差左右,也就是200度是可以容许0.6度误差
所以很多设备其实都满足 ...

安捷伦最新的34461A已经自带PT100测温挡位了,自身测量精度0.05度,
所以你用34460A/34461A加个高精度探头就全解决了
价格7K多就够了哦

网友:
Wika有专用的数字温度计,号称精度0.1,你可以看看,就是价格不低

网友:
买不起新的六位半表,买旧的总可以吧,2000以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