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KL05低功耗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4-10-08):
用kl05单片机,开一个AD和一个定时器,每秒检测20次,
功耗可以控制在mA以下吗?(先不考虑外围电路)

是进入哪个模式?

网友A:
如果只是要50ms执行一次AD采样,那功耗应该能做到很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只是要50ms执行一次AD采样,那功耗应该能做到很低。

怎么做呀,我现在没有思路 哈

网友:
应该可以进入低功耗模式,然后通过watchdog 唤醒

网友B:
LZ看下手册,有没有定时中断的唤醒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看下手册,有没有定时中断的唤醒功能?

有的

网友:
间断唤醒,在中断里面处理,然后睡眠,

网友:
昨晚发着发着提示每小时只能回10帖了,我搜到一个和你差不多应用的。 http://bbs.21ic.com/icview-714658-1-1.html

网友A:
看我8楼搜到的那个帖子呀,大致就能自己去试一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我8楼搜到的那个帖子呀,大致就能自己去试一下了。

嗯  看了,现在既然VLPS模式,定时器唤醒,加上外围160uA

网友C:
肯定可以的,这个要求对飞思卡尔单片机来说并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肯定可以的,这个要求对飞思卡尔单片机来说并不高。

w我在加一个50uS的定时器控制一个GPIO的功耗会有多大

网友C:
引用 楼主:
w我在加一个50uS的定时器控制一个GPIO的功耗会有多大

这个不好说,要做实验才知道。和你GPIO的外围也有关系。

网友:
不考虑外围电路, 每次执行完就sleep,很有希望能做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好说,要做实验才知道。和你GPIO的外围也有关系。

gpio就是通信,那边也接单片机管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