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两个读《自己动手写cpu》里面的问题

楼主(2014-10-08):
第一次玩ubuntu,简直是举步维艰啊。首先,对于这个命令, mips-sde-elf-as -mips32 inst_rom.S -o inst_rom.o  这条命令里面,是有大小写区分的,之前的后缀S写成小写了。导致报错。

第二个问题是./Bin2Mem.exe -f inst_rom.bin -o inst_rom.data总是提示权限不够,即使已经提取root权限以后还是不行。就是需要修改文件的读取权限。
命令如下: chmod 777 Bin2Mem.exe就可以了

网友:
windowns文件系统可以不分大小写,用惯了换到别的平台容易忘记。

都Linux了还搞啥.exe呀,
另外,应该增加的是执行权限吧,并不需要777

网友:
哇你也 在看这个  一起学习哦

网友:
是执行权限

网友:
多看看linux基本操作吧,文件名是可以按TAB键自动补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