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STM32F103VCT6死在0x20000000 BKPT 0x00原因

楼主(2014-10-08):
之前代碼在一塊簡易的開發板上運行良好,但是在重制PCB后出現了這麼個問題,程序死在了0x20000000 BKPT 0x00處,目前原因未知,望各位前輩能指點一二,不勝感激!
使用ULINK2的SWD方式下載代碼成功;
硬件連接方式:
BOOT0通過10K電阻入地;
BOOT1懸空
電源檢查:OK!
復位檢查:高電平,OK!

网友A:
你跟你之前能用的开发板比对一下,看有没有什么差异了。VBAT引脚有没有用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跟你之前能用的开发板比对一下,看有没有什么差异了。VBAT引脚有没有用上 ...

谢谢您的热心解答。
vbat引脚我未使用,悬空处理了,因为bkp register/rcc等部分我未使用,虽然手册要求连接vdd。
请问如果vbat不连接电源的话,是否会出现以上的问题?或者系统无法工作呢?

网友B:
这个是仿真一开始就这样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仿真一开始就这样么?

是的,仿真一开始就跑到了那里,然后就死在那了。

网友B:
应该是没配置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没配置好吧。

請問是那一項配置呢?還望賜教,謝謝!

网友B:
项目配置里面,存储器映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项目配置里面,存储器映射。

沒有發現錯誤的地方,我在檢查看看,謝謝您的指點!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热心解答。
vbat引脚我未使用,悬空处理了,因为bkp register/rcc等部分我未使用,虽然手册要求 ...

vbat不接直接都无法正常复位的,手册一定要仔细看

网友:
楼主是进入启动代码 根本跑不到main函数吗?如果是的话  你直接查硬件的。基本上是硬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