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 II v13,v14的问题

楼主(2014-10-08):
最近想升级下我的quartus v12,两年了,看见出了v14,想升级下...
但是发现支持的器件只有
Stratix (V,IV)
Arria (V GZ,V,II GZ,II GX)
Cyclone (V,IV E,IV GX)
MAX (V,II)
我了个次奥...没有cyclone ii, iii,,,不能用???还必须得用v12版本的?

网友A:
QII13开始就不支持cycII III了,Q12在WIN7也可以用,实在觉得有问题就用虚拟机吧,这种软件要的就是稳定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QII13开始就不支持cycII III了,Q12在WIN7也可以用,实在觉得有问题就用虚拟机吧,这种软件要的就是稳定性 ...

谢谢哥~~~~,,话说为啥新版本不向下支持那些器件啊

网友:
应该有器件库吧

网友:
13.0sp1支持飓风II的

网友:
以前用12.0的,调用ddr2的ip核有问题,后来用12.1的找俊龙要了个license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