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滤波器的问题

楼主(2014-10-08):
    书上都会说很多滤波器,IIR/FIR什么的,但是实际运用中主要用到哪些滤波器?
比如最简单的AD采样滤波,会有很多杂波,如何滤掉呢?

网友A:
AD采样做滑动滤波就可以了。如果要求高建议用专用的ADC芯片,里面什么滤波器啊都可以配置,直接读取滤波后的数据就OK了。

网友:
一阶IIR滤波器最常用。一行代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D采样做滑动滤波就可以了。如果要求高建议用专用的ADC芯片,里面什么滤波器啊都可以配置,直接读取滤波后 ...

可否推荐一个具体的ad型号

网友:
可以在硬件上先进行简单的RC滤波

网友:
这和产品的应用场合有关,工业应用简单就好,要是舰船声纳就要复杂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否推荐一个具体的ad型号

ADI公司做得很好,有很多,看你需求,采样速率、分辨率等,可以自己到官网上去选型。

楼主:
我说的是软件滤波器

楼主:
那比如说IIR/FIR一般都用在什么地方?  书上都讲的这玩意儿

网友C:
一般用一阶惯性滤波就可以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一般用一阶惯性滤波就可以了

你能贴一段关于一阶惯性滤波的代码么

网友E:
一般做信号处理用的,比如图像处理中一般用FIR做低通可以达到图像平滑的作用,高通的话可以边缘锐化。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般做信号处理用的,比如图像处理中一般用FIR做低通可以达到图像平滑的作用,高通的话可以边缘锐化。 ...

一般的FIR和IIR中将的都是单位冲激响应来实现滤波器的性能,
工程中连噪声频率都不知道,是不是得用频谱分析仪什么的,先测量一下,不然那滤波器有什么设计根据?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能贴一段关于一阶惯性滤波的代码么

百度很多资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用一阶惯性滤波就可以了

实际运用中,惯性滤波对突然出现的尖峰脉冲滤除效果很差!

网友:
ADC的數據不穩最頭痛,經常碰到這種煩人的問題。
供電很重要,外部濾波,即使是簡單的RC濾波也是有效的,如果速率不是要求太高的話。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一般的FIR和IIR中将的都是单位冲激响应来实现滤波器的性能,
工程中连噪声频率都不知道,是不是得用频谱 ...

也可以通过计算得到,滤波器的做用不能局限于滤噪声。比如正交分解出来数据中存在2倍频分量加个低通就可以把它去除。(通信原理中的概念)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也可以通过计算得到,滤波器的做用不能局限于滤噪声。比如正交分解出来数据中存在2倍频分量加个低通就可 ...

FFT的2倍频噪声?

还这个应用还得FFT?

楼主:
比如说,一般的软件低通滤波,各位是否都用频谱分析仪打一下,才选定滤波器参数?

还是说工程中,做近似计算?

有没有什么近似计算的方法呢?

网友:
纯软件滤波实时性差响应慢,要响应快算法要用fpga实现。

网友:
FPGA确实快

网友:
楼主应将具体用在什么地方讲清楚,高速,低速,滤除什么成分。

网友:
STM32的ADC采样波动大,不改硬件,想通过软件滤波使其采样值稳定性,研究研究滤波算法.

楼主:
电流采样,200K的采样率,波动N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