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L01 距离稍远 主机需要复位,才可继续发送问题

楼主(2014-10-09):
相距差不多30米左右,就不能正常通信,需要主机复位,重新初始化发送模式,然后就可以,然后增加距离,当距离40米的时候,也是一样的,需要复位,才可以通信  但是距离很近的时候,就不存在这样的问题,一直可以收发

网友:
这种现象难道24L也有。  在一些差的RF 中会有这样现象。  只能时不时复位一下RF,也有的明明相同的同步字就是不通信。 LZ更换频点和同步字在测试一下。

网友A:
有自动重发?重发次数超过设定值会产生一个标志位,需要将它清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自动重发?重发次数超过设定值会产生一个标志位,需要将它清掉。

我设置自动重发是当主机没有接收到从机的应答信号时,重发3次,当依然没有接收到应答信号时,就产生一个标志位,,这个标志位要清理掉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设置自动重发是当主机没有接收到从机的应答信号时,重发3次,当依然没有接收到应答信号时,就产生一个 ...

是的

楼主:
前辈  应该怎么清除呢  新手  求指导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辈  应该怎么清除呢  新手  求指导呀

“写‘1’清除中断”
这几个字没看到么?
就是要往STATUS寄存器写个数据,这个数据的某个位为1就能清除相应位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