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定义AT命令解析引擎-奉献全部代码

楼主(2014-10-09):
前几天用NRF24L01+做了个无线串口,因为需要用命令行来改变波特率,频道.有无ACK,地址...谢了这个AT命令解析引擎,使用时直接修改结构体数组中的命令,命令长度,数据长度,指向函数即可.
命令分析:
完整的指令可以表示为
AT+XXX=DDD
其中AT+为命令行开头
XXX=为命令
DDD为数据
函数中注释还算清晰,本人新手,大神请拍砖

ATCMD.C
/****************************************
AT指令解析引擎
at_scan函数用于监测AT开头,并存储一条AT数据,此例放到串口接收中断
at_cmp函数用于解析存储的AT数组,并执行相应命令
结构体部分位AT指令描述以及函数的对应关系
制作人:Fancy
QQ:652774317
******************************************/
#include        "ATCMD.H"

code        unsigned char        at_head[AT_HEAD_LEN]={'A','T','+'};        //AT指令开头
unsigned char        addr_cmp=0;                //AT指令开头校验位置
unsigned char        at_addr=0;                //AT缓冲区最后一个数据位置
bit        at_head_flag=0;                        //检测AT指令开头标志位
unsigned char at_buf[AT_BUF_MAX]={0};

code        AT_STRUCT        at_array[AT_CMD_COUNT]=
{
        {"CH=",3,3,&AT_CH},
        {"ACK=",4,2,&AT_ACK},
        {"?=",2,0,&AT_SEND}
};
//监测AT开头并将AT命令存储到缓冲区
void        at_scan(void)
{
                if(at_head_flag)
                        if(at_addr<AT_BUF_MAX)                at_buf[at_addr++]=SBUF;

                        if(SBUF==at_head[addr_cmp])                                addr_cmp++;
                        else        addr_cmp=0;
                        if(addr_cmp==AT_HEAD_LEN)
                                {
                                        at_head_flag=1;
                                        addr_cmp=0;
                                        at_addr=0;
                                }

}
//比较两个字符串cont字节,相同为1,否则返回0
unsigned char at_cmp(unsigned char *s,unsigned char count)
{
    unsigned char res;
    for(res=0;res<count;res++)
                {
                        if(*(s+res)        !=        at_buf[res])                return        0;
                }
                return        1;
}
//AT指令解析后并执行相应函数
void        AT_CMD(void)
{
        unsigned char        i;
        if(at_head_flag)
                {
                for(i=0;i<AT_CMD_COUNT;i++)
                        {
                                if(at_addr        >=        (at_array[i].cmd_len+at_array[i].data_len))
                                {
                                if(at_cmp(at_array[i].s,at_array[i].cmd_len))
                                        {
                                                at_head_flag=0;
                                                (*at_array[i].Subs)();
                                        }
                                }
                        }
                }
}

void        AT_CH(void)
{
        unsigned char        chanel;
        unsigned char        point;
        point=at_array[0].cmd_len;
        chanel=(at_buf[point]-0x30)*100        +        (at_buf[point+1]-0x30)*10        +        (at_buf[point+2]-0x30);
        NRF24L01_Change_Ch(chanel);
}

void        AT_ACK(void)
{
        unsigned char        point;
        point=at_array[1].cmd_len;
        if(at_buf[point]        ==        '1')        NRF24L01_FLAG |= NRF24L01_AUTO_ACK;
        if(at_buf[point]        ==        '0')        NRF24L01_FLAG &= ~NRF24L01_AUTO_ACK;
}

void        AT_SEND(void)
{
        if(NRF24L01_FLAG & NRF24L01_AUTO_ACK)                SendString("ACK");
        else        SendString("NOACK");
        SendString("CH=");
        SendData(RF_CH/100+0x30);
        SendData(RF_CH%100/10+0x30);
        SendData(RF_CH%10+0x30);
}

ATCMD.H
/****************************************
AT指令解析引擎
at_scan函数用于监测AT开头,并存储一条AT数据,此例放到串口接收中断
at_cmp函数用于解析存储的AT数组,并执行相应命令
结构体部分位AT指令描述以及函数的对应关系
制作人:Fancy
QQ:652774317
******************************************/
#ifndef __ATCMD_H_
#define __ATCMD_H_

#include        <STC/STC15F2K60S2.H>
#include "uart.h"
#include        "NRF24L01.H"

#define        AT_BUF_MAX                7                                        //AT指令缓冲区空间,不包含AT开头
#define        AT_HEAD_LEN                3                                        //AT指令头长度
#define        AT_CMD_COUNT        3                                //AT指令总数
/************************
AT+CMD=XX
AT+        指令开头
CMD=        命令
XX                数据
*************************/
typedef        struct
{
        unsigned char        *s;                //AT命令行
        unsigned        char        cmd_len;        //命令长度,不含AT开头
        unsigned        char        data_len;        //数据长度
        unsigned char         (*Subs)();        //命令对应函数
}AT_STRUCT;

extern        code        unsigned char        at_head[AT_HEAD_LEN];        //AT指令开头
extern        unsigned char        addr_cmp;                //AT指令开头校验位置
extern        unsigned char        at_addr;                //AT缓冲区最后一个数据位置
extern        bit        at_head_flag;                        //检测AT指令开头标志位
extern        unsigned char at_buf[AT_BUF_MAX];
extern        code        AT_STRUCT        at_array[AT_CMD_COUNT];
//监测AT开头并将AT命令存储到缓冲区
extern        void        at_scan(void);
//比较两个字符串cont字节,相同为1,否则返回0
extern        unsigned char at_cmp(unsigned char *s,unsigned char count);
//AT指令解析后并执行相应函数
extern        void        AT_CMD(void);
extern        void        AT_CH(void);
extern        void        AT_ACK(void);
extern        void        AT_SEND(void);
#endif

楼主:
再上一张无线串口图,因为使用了FIFO缓冲区,发送也做了优化,现在串口230400波特率全速传文件在ACK模式下不丢包..
调试好帮手......

网友A:
正需要了解AT命令,谢谢!再想问下通讯距离多远啊?

网友:
楼主 不错哦 还自己腐蚀板子  对比一下我好懒啊  借鉴了 at命令解析

网友:
支持一波。之前都是判断简单帧头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需要了解AT命令,谢谢!再想问下通讯距离多远啊?

不带天线三四十米,带天线百米无压力,250KBPS不穿墙

网友:
挺厉害。标记一下。

网友:
楼主好东东,坐等开源

网友B:
能做到“串口230400波特率全速传文件”不丢数据??
mark!!!

网友:
收藏,以前搞GSM模块时被AT弄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做到“串口230400波特率全速传文件”不丢数据??
mark!!!

呵呵,这是我测试过的,不穿墙30m内不会丢...230400全速

网友:
make一下,有需要的时候来,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B:
引用 楼主:
呵呵,这是我测试过的,不穿墙30m内不会丢...230400全速

是通过什么方式判断收到的数据是否正确呢?
收到的数据保存起来比较? 还是判断接收到的数据个数?

网友:
之间搞过GSM模块,用的就是这个AT指令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通过什么方式判断收到的数据是否正确呢?
收到的数据保存起来比较? 还是判断接收到的数据个数? ...

用串口调试发送文件,然后md5检验,通信本身都是有crc检验的,数据量大小一致的话,出错可能性很小。

网友:
这个绝壁要顶啊啊啊

网友:
学习一下, 之前一直在网上找ascii码命令的解析,真是个好东西。

网友(2019-07-05):
学习AT命令的好文章,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