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开关电源中使用LCπ型滤波器会不会产生严重的电磁干扰...

楼主(2014-10-09):
电源电路中使用2596开关芯片,因为产品需要3.3V给线模块供电,为保证无线模块的电源干净,我在5V和3.3V之间加上了π型滤波器,不知这种设计是否合理,请大家指点。还有大家对像给无线供电这种队电源要求比较高的情况是如何设计的,有什么心得希望能给与一下指点

网友:
个人觉得没必要。LDO的输出本身比较干净。如果确实需要,在芯片的电源管脚附近串一个磁珠,然后多并一些容值不同的电容,比如10U,0.1U,1000P的。

电感有保持电流的能力,如果负载电流突然增大,而你电感的存在让电流没能增大,就会导致3.3V的电压有下降,。

网友:
为什么盯着这种老型号的DCDC用能,换个新的如LM22676价格差不多性能提高好多倍何乐而不为呢!

网友:
我也有同样的疑问。

网友:
我觉得后面用了线性稳压的就可以了吧

楼主:
我上面画的是磁珠而且我用的是开关DCDC,电路一定会有干扰,单一的电容滤波效果有限。225676的电流只有1A,2596的电流时3A

网友:
lm22676是42v 3A的

网友A:
DC-DC用国产的,很多啊,几毛一片,电流也蛮大的,你这个1117的满负荷都没问题,楼主可能刚开始走上工作,对芯片的了解,还维持在学校教材的范围。
用PI滤波没有问题,而且它一方面可以滤除电源前端过来的高频纹波毛刺,也可以对你实际电路中可能产生的高频纹波毛刺也有滤波作用,这个滤波是双向的,等于是阻断了相互之间的干扰。不过C3似乎应该用大一点,电感两侧的电容一样的取值。至于你担心突然的电流需求会造成输入电压瞬间跌落,这个可以自己评估,一方面评估大电流的峰值和持续时间,再评估电容储能对这个大电流能否支撑足够的时间,而不至于电压跌落到很低,当然最简便的方法是负载里,用一个PWM驱动纯电阻大负载,计算好峰值和时间,然后用示波器测试前端电源,把电容加大到可靠的电压水平就可以了。

网友:
推荐楼主换个片子,性能提升,价格也不会贵~

网友:
引用 网友A:
DC-DC用国产的,很多啊,几毛一片,电流也蛮大的,你这个1117的满负荷都没问题,楼主可能刚开始走上工作, ...

牛逼。              分析的透彻

网友(2015-01-28):
引用 网友A:
DC-DC用国产的,很多啊,几毛一片,电流也蛮大的,你这个1117的满负荷都没问题,楼主可能刚开始走上工作, ...

学习了好方法

网友:
8楼分析的透彻

网友:
2596开关芯片很好啊,没必要换其他芯片,几毛的国产芯片,等质量出问题时你就哭吧。后面有LDO了,π型滤波基本没用,弊大于利,建议取消。2596后面的电容用220UF,LDO输入靠近引脚处放个104的电容,基本可满足要求。PCB布线是关键,干扰多来自不合理的布线。

网友:
开关电源输出都是高频纹波,建议使用瓷片电容+磁珠组成π型滤波,同时选用高频抑制好的L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