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对龙芯嵌入式有了解的,需要什么软件和系统开发

楼主(2014-10-09):
最近看淘宝上这款芯片才卖二十多元,而且我也是比较闲得蛋疼,想玩玩,但是没找到开发的资料呢,
要用什么软件都不清楚呢,有没有了解的亲,讨论讨论呗!

单核心 MIPS32指令兼容 主频300MHZ,支持高效双发射 (一个时钟节拍执行两条指令)技术。
五级流水线,集成64位浮点处理部件,支持全流水的64位浮点,硬件浮点除法运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错。有光盘后分享一下最好了。

网上一兄弟回复:     50片 26元    110片24      1000片 21     这个价格是龙芯1C

这些都是坛子里下载的,我汇总到一起了。
光盘估计今天搞不了鸟,要隔几天才能要到!

网友B:
有GCC编译器,用Make或scons来组织编译。写代码随意。
下载一般厂家有U-boot,龙芯喜欢用Pmon
调试有E-JTAG,不过一般用得不多。
操作系统有LINUX,RTOS可以用RT-Thread,除桌面和服务器级芯片外,都有支持。
我同事最近就在调龙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GCC编译器,用Make或scons来组织编译。写代码随意。
下载一般厂家有U-boot,龙芯喜欢用Pmon
调试有E-JTAG ...

不知道能不能在WINDOWS下的开发工具喽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知道能不能在WINDOWS下的开发工具喽

完全可以在win下面开发,linux也行

网友:
龙芯搞出来啦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完全可以在win下面开发,linux也行

但是例程,开发软件我不知道要到哪去下载,能不能简单介绍一下WINDOWS下需要的软件,

而且这个好像不用像ARM一样需要头文件的吗?

我要找例程

网友A:
龙芯嚷嚷很久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龙芯嚷嚷很久啦......

让大家从一个平台切换到另一个平台是不容易的事情,就像OFFICE 的 WODR2003升级到WORD2012 我都不习惯!更别说这个了。

网友A:
楼主给个淘宝链接看一下?

网友:
传说中的龙芯 也是能随便玩得起的?

网友C:
中科院荣誉出品,高级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给个淘宝链接看一下?

1B 是BGA封装。  淘宝零售65    少量35    1K以上33
1C 好像是190多脚的封装,价格应该是30以下,具体不详,我正在找龙芯要光盘,他说下午电子邮件发我。

网友:
厂家支持很重要

网友A:
引用 楼主:
1B 是BGA封装。  淘宝零售65    少量35    1K以上33
1C 好像是190多脚的封装,价格应该是30以下,具体不 ...

这个不错。有光盘后分享一下最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中科院荣誉出品,高级货

但愿如此吧

网友:
龙芯 名字多霸气

网友:
不知道目前主要应用在什么方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网上一兄弟回复:     50片 26元    110片24      1000片 21     这个价格是龙芯1C

这些都是坛子里下载 ...

楼主有了光盘分享一下,造福大家啦。

网友:
为神马不用君正的MIPS双核1.2G JZ4780? 这才是真正产品化的国产CPU。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99109-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了光盘分享一下,造福大家啦。

光盘稍后传网盘,我这里电信宽带上传只有64KB,要死的节奏

部分文档更新到二楼了

网友:
龙芯希望市场化就有便宜的IC用了

网友:
嗯。  跟着楼主一起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上了......

http://www.anheng.com.cn/loongson/  光盘1  网址

网友A:
楼上,将光盘ISO存百度网盘挺好的吧。你这个网盘真心不知道怎么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上,将光盘ISO存百度网盘挺好的吧。你这个网盘真心不知道怎么下。

哥哥,我也不知道怎么下,那你看这种可行?

那得等我这个上传速度平均30 最大64的  牛逼电信宽带 号称10M光纤 的   你慢慢等吧   等我的百度云  正常情况2018年前保证你能收到

网友:
关注,双层板能做就爽了。

网友:
话说跟广州的龙芯打过交道
还拿来一个1B的板子玩玩
后来产品方案没有选这个就又换回去了。

网友:
不知道实际应用会怎么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哥哥,我也不知道怎么下,那你看这种可行?

那得等我这个上传速度平均30 最大64的  牛逼电信宽带 号称10 ...

很奇怪呀,用你这种方法返回的所有ITEM都是0字节。

楼主:
楼上的,我这是另外两张光盘,FTP,由于是文件形式,子文件有上万个,下载的速度是比较慢的,我下载了一个通宵终于下载完了,大约4G左右,我再压缩后再上传到百度网盘,你要是不急,就多等两天,我电脑这两天也正准备清理文件,把所有现在不用的都传到网盘上去备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奇怪呀,用你这种方法返回的所有ITEM都是0字节。

1)环境搭建   先安装VMware  虚拟机     链接:http://pan.baidu.com/s/1nt5IQfR 密码:mdh2
2)在虚拟机下安装系统                        链接:http://pan.baidu.com/s/1qWDKrMW 密码:clrj
    具体操作参照上面的开发板使用手第二章

龙芯的光盘:  链接:http://pan.baidu.com/s/1qW0nfK4 密码:7gjp

还在更新中

网友:
楼主,不是1C吗?怎么光盘是1B的?能用在1C上吗?

网友(2018-03-15):
龙芯必须支持一下

网友:
新一代的龙芯2K 龙芯派出来了,价格较高,楼主可以看看

网友:
楼上有资料共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