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7C68013的Bulksrc第二次IN的数据有误

楼主(2014-10-09):
用EP6作BULK IN, 代码如下:

void TD_Init(void)             // Called once at startup
{
        WORD i;

   // set the CPU clock to 48MHz
   CPUCS = ((CPUCS & ~bmCLKSPD) | bmCLKSPD1) ;

   // set the slave FIFO interface to 48MHz, PORTS mode
   IFCONFIG |= 0x40;

   gpio_Init();

  // default: all endpoints have their VALID bit set
  // default: TYPE1 = 1 and TYPE0 = 0 --> BULK
  // default: EP2 and EP4 DIR bits are 0 (OUT direction)
  // default: EP6 and EP8 DIR bits are 1 (IN direction)
  // default: EP2, EP4, EP6, and EP8 are double buffered

  // we are just using the default values, yes this is not necessary...
  EP1OUTCFG = 0xA0;
  EP1INCFG = 0xA0;
  SYNCDELAY;

  EP2CFG = 0xA2;                        //EP2 is DIR=OUT, TYPE=BULK, SIZE=512, BUF=2x
  SYNCDELAY;

  EP4CFG = 0xA2;
  SYNCDELAY;

  EP6CFG = 0xE2;
  SYNCDELAY;

  EP8CFG = 0xE2;
  SYNCDELAY;
  // out endpoints do not come up armed

  // since the defaults are double buffered, we must write dummy byte counts twice
  EP2BCL = 0x80;                // arm EP2OUT by writing byte count w/skip.
  SYNCDELAY;

  EP2BCL = 0x80;
  SYNCDELAY;

  EP4BCL = 0x80;                // arm EP4OUT by writing byte count w/skip.
  SYNCDELAY;

  EP4BCL = 0x80;
  SYNCDELAY;

  for (i=0;i<512;i++)
     EP6FIFOBUF[i] = i+3;
  SYNCDELAY;                    //
  EP6BCH = 0x02;
  SYNCDELAY;                    //
  EP6BCL = 0x00;

  for (i=0;i<512;i++)
     EP6FIFOBUF[i] = i+4;
  SYNCDELAY;                    //
  EP6BCH = 0x02;
  SYNCDELAY;                    //
  EP6BCL = 0x00;

  // enable dual autopointer feature
  AUTOPTRSETUP |= 0x01;
}

void TD_Poll(void)              // Called repeatedly while the device is idle
{
        if((EP2468STAT & bmEP6EMPTY))
          {
                SYNCDELAY;                //
              EP6BCH = 0x02;
              SYNCDELAY;                //
              EP6BCL = 0x00;

                SYNCDELAY;                //
              EP6BCH = 0x02;
              SYNCDELAY;                //
              EP6BCL = 0x00;
          }
}

初始化时往EP6的两个buffer 里填充数据,当两个buffer空时重新arm,第一次IN的数据正确,第二次IN的数据为32行相同的F4, F5,....,03,请教问题出在哪了?

楼主:
用bulksrc例程不加任何改动是同样的效果

网友A:
虽然是两个buffer,但是MCU只能看到一个。也就是当前的buffer。empty时是个什么状态?两个buffer都为空?
为什么当两个buffer空时重新arm??
你还是多读读datasheet再来问吧,直接贴代码没人会给你看的。

网友B:
4K缓冲区都用的话需要配置。发一堆代码上来确实没人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然是两个buffer,但是MCU只能看到一个。也就是当前的buffer。empty时是个什么状态?两个buffer都为空?

对于IN端点,empty时表示两个buffer都available,firmware可以load 数据,当然‘FULL’ is more useful for IN transfers,但是用empty也没有错误,只是host取数据时可能buffer里面还没有load数据,bulksrc例程里用的if(!(EP2468STAT & bmEP6FULL))而不是 if((EP2468STAT & bmEP6EMPTY)),但也存在同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4K缓冲区都用的话需要配置。发一堆代码上来确实没人看的

EP6是2×512,所有端点都采用的默认配置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于IN端点,empty时表示两个buffer都available,firmware可以load 数据,当然‘FULL’ is more useful f ...

都说了MCU只能看到当前的buffer。你需要重新把buffer写入数据,然后再arm发给主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说了MCU只能看到当前的buffer。你需要重新把buffer写入数据,然后再arm发给主机。

既然只能看到当前buffer,那就不能往两个buffer里面都写入数据,可在bulksrc里面初始化时有这样的语句:

  // fill up both IN endpoints

  for (i=0;i<512;i++)
     EP6FIFOBUF = i+2;
  SYNCDELAY;                    //
  EP6BCH = 0x02;
  SYNCDELAY;                    //
  EP6BCL = 0x00;

  for (i=0;i<512;i++)
     EP6FIFOBUF = i+2;
  SYNCDELAY;                    //
  EP6BCH = 0x02;
  SYNCDELAY;                    //
  EP6BCL = 0x00;

岂不是往同一个buffer里面写了两次?这个bulksrc程序也是存在同样的问题

楼主:
什么情况下一个buffer成为“当前buffer”?

网友:
引用 楼主:
既然只能看到当前buffer,那就不能往两个buffer里面都写入数据,可在bulksrc里面初始化时有这样的语句:

EP6FIFOBUF 不是个指针?EP6FIFOBUF = i+2; ??

轮流成为当前buffer。MCU填好数据后,buffer控制权给USB,主机取走数据后控制权回到MCU,多个buffer控制权同时回到MCU时,排队!

楼主:
EP6FIFOBUF = i+2;这句应该为EP6FIFOBUF[i] = i+2;着急敲错了

TD_Poll()函数里面改成
        if(!(EP2468STAT & bmEP6FULL))
          {
                  for (i=0;i<512;i++)
                     EP6FIFOBUF[i] = i+3;
                SYNCDELAY;                //
              EP6BCH = 0x02;
              SYNCDELAY;                //
              EP6BCL = 0x00;
          }

问题依旧。

哪怕我的程序有各种问题,可官方提供的bulksrc怎么也是这种结果呢?难道就应该这样吗

楼主:
重新找了一块板子,现在正常了,看来芯片硬件出问题了。
多谢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