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 开始学习KE02控制器用来替代5V的8位单片机

楼主(2014-10-09):
一些低成本的产品,都是用5V的8位单片机,主要是MC9S08AC32,MC9S08FL16和atmega168(AVR都是使用库存,用完就不会再用了)

关注,飞思卡的M0和M4都4-5年了吧,记得09年,号称最便宜的$0.9,但是一直拿不到样品。直到2012年,北京飞锐开始买样片送仿真器才又开始关请注飞思卡芯片,但是感觉飞思卡的品种太多了,选型时有点不知从何下手。

我们选型主要还是价格和供货情况,性能上肯定都是没有问题的。

国庆放假前到飞思卡的官网,看了一下KE的价格,真的很有吸引力,MKE02Z16VLC4 才RMB4.8元 (10000 @ CNY4.79 each) 与MC9S08FL16价格差不多了。

好了说点正题,这几天下了点资料看了一些有一些疑问先发上来:
1.MKE02主频有两种20MHz和40MHz,除了频率不一样,不知还有其它什么差异?

2、为什么在FLASH运行比在RAM中运行的电流会更小那么多啊?以前没有注意过点

3,PA2和PA3是真正开漏,当使用UART0时,是否需要加上拉电阻啊?

4,FTM定时器,还能有符号计数?从负数计数到正数?以前没有见过

网友:
顶起
也开始拿到小开发板 在入门 坐等用过的说说

网友:
RAM中运行代码,这个单片机一般不常用。

网友:
M0的是8位机杀手。

网友:
Q1.MKE02主频有两种20MHz和40MHz,除了频率不一样,不知还有其它什么差异?
A1.比较了一下KE02PBKE02M40PB这两文档的“4.4.1 KE02 family features”章节表格列出的详细介绍,只是主频不一样。
如果KE02 20MHz和40MHz价格一样,你还是选较新推出的40MHz产品吧。

网友:
Q3,PA2和PA3是真正开漏,当使用UART0时,是否需要加上拉电阻啊?
A3, 需要外部加上拉电阻,这个之前有坛友讨论过此问题。请看:MKE02的UART0使用问题,求助~

网友:
Q4,FTM定时器,还能有符号计数?从负数计数到正数?以前没有见过
A4,给你看一下参考手册MKE02P64M40SF0RM的“26.4.3.1 Up counting”章节介绍:

楼主:
谢谢FSL_TICS_Robin热心回答,对于FTM定时还需继续看资料学习。

网友:
好像Kinetis E系列就是专门用来取代飞思卡尔8位机的

网友:
5V就是要绝杀8位机的节奏

网友:
KE系列确实牛叉。

网友:
所谓M0是来取代8位机的,笑笑而过,都什么年代了,还这么想呢?
不过,作为电工,与时俱进,不停的研究最新的片子,是应该的,不权权是因为速度快了,片子便宜了,当然片上资源也丰富了好多了;

楼主:
问题4,FTM定时器,还能有符号计数?

前两天没空看资料,今天在工作之余又关注一下本贴,然后看了一下FSL_TICS_Robin所提的资料,现在说一下我的理解理:

1、CNTIN最高位为1时,表示为负数,计数器就开始从该值计数,当计到MOD值时,说明一个周期到了。
    这种情况下,MOD的值是否为有符号数啊? 即最大值为 (2^15)-1
    设CNTIN = 0XFFFC,MOD = 0XFFF0时,仍为向上计数:那么它是从-4计数到0,然后从0再计数到0xFFF0?

网友:
楼主提的几个问题有些我也没搞懂   感谢版主的解答

楼主:
版主,过来看一下
对于13楼我提的问题,我在21ic看到说

http://bbs.21ic.com/icview-768782-1-1.html

“CNTIN的最高位实际上为符号位,当CNTIN[15] = 1时,计数器初值为负数;当CNTIN[15] = 0时,计数器初值为正数。
只有当CNTIN寄存器初始值小于MOD寄存器初始值时,FTM才能正常工作。所以在配置FTM初始化时必须确保这一点,如果出现相反的情况,则FTM运行会出现异常。”

CNTIN > MOD寄存器,就不能正常工作吗? 我在想它应该是一直计数,计满后,重新再从最小的计数上来,

还是按上面的例子来说吧
设CNTIN = 0XFFFC(-4),MOD = 0XFFF0(-16)时,仍为向上计数:
那么它是从-4计数到0(此时硬件把最进位给忽略了),然后从0再计数到0xFFF0,然后产生溢出标志?
这个过程,应该是对的吧?

楼主:
找到答案了,都是资料还没看完的原因,以后要多看看资料再来发言,呵呵

网友(2014-12-16):
按这价格比STC好很多了啊,但是STC还没淘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