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光偶驱动电机,电机电源独立,它的启动关闭干扰问题

楼主(2014-10-09):
出现一个偶发问题,使用avr atmega8单片机。在电机启动的瞬间或关闭的瞬间,单片机死机或eeprom数据丢失!
电机的逻辑驱动使用了光偶隔离了,并且专门使用了独立电源!但是,它的干扰阴魂不散,连eeprom数据都丢失!
我怀疑电机干扰的唯一传导路径是电机到电源220v,220v到开关电源12v,开关电源12v到7805稳压,最后到单片机!
现在真是想完全杜绝这个偶发问题!大家有方法吗?先感谢大家的解答了!

网友:
电机控制线与电源线尽量分开走

网友:
我之前有一个加热的炉子,2KW的功率线,与按钮线靠的很近,一加热就误动作,后来光耦隔离开就没有此问题了,

网友:
接触器闭合触点火花。。。。

网友:
使用变压器做单片机电源先试试

网友:
电机可靠接地,连接电机的线套一个磁环

网友:
电机前加滤波

楼主:
先感谢大家的建议。单片机的电源都是统一电源适配器12v2a。使用这个电源,就是因为体积小。不想用变压器,体积大。磁环可以试试,准备电源输出加磁环。

网友:
应该是PCB走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