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模板将函数存储到指定地址,怎么定义输出段?(已解决)

楼主(2014-10-09):
存储段已经在PE界面里设置了,但是PE里面不知道哪里设置输出段定义,直接写LD文件的话,自动生成代码就被刷掉了,不知道写哪好。请教版主?

楼主:
顺便吐槽下,http://www.amobbs.com/thread-5572688-1-1.html,非PE情况下可以直接改,PE不行啊……

网友A:
楼主你好
请问你用的是单独的PE10.4软件还是CW10.6软件自带的PE工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
请问你用的是单独的PE10.4软件还是CW10.6软件自带的PE工具呢?

自带的PE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
请问你用的是单独的PE10.4软件还是CW10.6软件自带的PE工具呢?

PE自动生成代码,对链接文件是全篇刷新么?有没有像MAIN文件那样的部分不刷新区域?

网友B:
lz可以考虑用pe自动生成代码后,再手动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可以考虑用pe自动生成代码后,再手动修改。

问题是再添加外设自动生成代码后就会把我手动修改的部分清除掉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是再添加外设自动生成代码后就会把我手动修改的部分清除掉啊

那你锁上别让他更新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锁上别让他更新试试

然后我每次加新外设的时候生成完代码再改一次?有没有一劳永逸的办法啊?

网友:
那你单独禁止这个linker file的生成,然后手动修改他吧。

网友A:
楼主你好
请问按照10楼方式是否成功实现你需要的功能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
请问按照10楼方式是否成功实现你需要的功能了呢?

虽然不是很理想,还是可以接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