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DC超前换相与转矩的提升

楼主(2014-10-09):
如题,如果想最大的提高转矩,是否超前换相就行,或者还有什么其它的方法提高转矩?

网友(2019-03-30):
也是欠缺这方面的资料!  (如果有看到,希望能推荐几本书籍或论文)

网友:
电机的扭矩和相电流成正比 你可以提高相电流 必要时你还可以弱磁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