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PIC® MCU中的CTMU测量温度 中的公式问题

楼主(2014-10-09):
老物件了,以前做过4148的测温,一致性很差。最近才看到这个文章就试了下。最后被那个公式给搞糊涂了。我文化不高但也查了不少资料,ln(x) x不能是负数啊,琢磨考几天了。恳请各位了解的高手指点下!

楼主:
这个事数显表上要用的,所有的模块复杂不复杂的都解决的,就差这个温补环节了,真要折在这个坎上可太丢人了!

楼主:
这个还是去年在 德阳二重 做过的项目,五位数显示温度,精度要求0.1℃,误差不得超过±1.1℃。东西做好了去人家检测中心没达到要求。当着一帮人的面太丢人了。不过后来想想过了这个要求的只有岛电和欧陆的仪表,自己的不行也还说得过去吧。

网友:
实验,查表解决

网友A:
我文化不高但也查了不少资料,ln(x) x不能是负数啊,琢磨考几天了

这里文档说的不是 x是负数,而是 ln(x)这个公式得出的值是负数,ln取对数,只要里面的x小于e(2.71),得到的值就是负数,公式的x肯定是小于1的,所以得出的肯定是负数

楼主:
实验查表总觉得太麻烦,我最后的一招就是Multisim仿真在拟合,但始终留着这个问题心里很不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文化不高但也查了不少资料,ln(x) x不能是负数啊,琢磨考几天了

这里文档说的不是 x是负数,而是 ln( ...

If 大于 Is,1-后肯定是负数啊

网友B:
这不还是二极管测温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不还是二极管测温么。

哦,对望了说了,我用的SMBT3904的BC短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对望了说了,我用的SMBT3904的BC短接。

那不也是二极管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If 大于 Is,1-后肯定是负数啊

If和IS应该具有方向性的,我认为Is应该是负数,这样才能表示反向的

网友:
如果这个If过大好像 也有问题了,难道这个饱和电流跟我们理解的反向饱和电流不是一个概念吗

网友:
公式给错了,应该是+1

网友A:
对 ,公式给错了,推导出来是+1才对的,呵呵

楼主:
不好意思,我所在用户组限制回复。按书上的公式推出来是应该加一,但计算出的温度值也不对。

楼主:
如果是+1,上面所说的 “由于公式中自然对数项始终为负,因而温度与VF成反比“ 就不成立了。

楼主:
再确认公式是不是推导出错,错了的话省的折腾了

楼主:
可别沉了啊,急等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 ,公式给错了,推导出来是+1才对的,呵呵

按说它的公式不会推导错误啊

楼主:
如果是+1的话,温度和电压值就成了正比,显然不对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是+1的话,温度和电压值就成了正比,显然不对啊

PIC文档中直接忽略Is的变化就是一个错误。所以前后看起来是冲突的;我那幅图片才是正确的,你要注意最后一句话。
理论计算你就不用算了,直接软件校验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PIC文档中直接忽略Is的变化就是一个错误。所以前后看起来是冲突的;我那幅图片才是正确的,你要注意最后 ...

那公式里的-1肯定就是错误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公式里的-1肯定就是错误的?

是的,除非他考虑了方向性,你可以取4148的参数,结合pic的横流参数计算一下,看Ut的变化量大,还是Is的变化量大,从而引起Vf的变化是变大还是变小。

网友C:
用二极管测温你忙活半天,最终可能发现还是集成IC好,不要在乎增加的那点成本,要省心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二极管测温你忙活半天,最终可能发现还是集成IC好,不要在乎增加的那点成本,要省心很多 ...

二极管测温我是用在测室温做温补的,许多进口的高档仪表好多还是采用二极管测量室温做的温补,做设计该有股拧劲,他们能做,我怎么不能做?换IC可不是那点成本,至少要高20元左右

网友:
恩,其实很多芯片内部都是二极管测温的,不过只是做保护用的,并不是专用测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除非他考虑了方向性,你可以取4148的参数,结合pic的横流参数计算一下,看Ut的变化量大,还是Is的 ...

以您给的贴图上面的公式带入实际的数据,计算出的PN结的电压和温度是正比的关系,这肯定是不对的。只有按PIC文档的公式计算才会有反比的关系。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以您给的贴图上面的公式带入实际的数据,计算出的PN结的电压和温度是正比的关系,这肯定是不对的。只有按 ...

上面是PIC的横流值取55uA,4148的Is取75V下的值5uA, Ut在25度下为25.8mV,35度下为26.7mV,Is增大一倍为10uA。

现在验证25和35度下,Vt的变化---If=Is(e^Vt/ut-1)=5uA(e^Vt/25.8 -1),25度下Vt=64.1mv...35度下 55uA=10uA*(e^Vt/26.7mv -1),35度下Vt=50mV

看出温度上升后,Vt值由64mV下降到50mV,对应10度下降了14mV!!!!

网友C:
gaobie兄,有没有做过二极管的一致性测量?比如,相同温差下,压差是否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C:
gaobie兄,有没有做过二极管的一致性测量?比如,相同温差下,压差是否一致? ...

以前用4148做过一致性很差,在菜单选项里有温补修正这一项,去除一致性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面是PIC的横流值取55uA,4148的Is取75V下的值5uA, Ut在25度下为25.8mV,35度下为26.7mV,Is增大一倍 ...

Is反向饱和电流不是器件常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面是PIC的横流值取55uA,4148的Is取75V下的值5uA, Ut在25度下为25.8mV,35度下为26.7mV,Is增大一倍 ...

能把您截图的文件名告诉我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把您截图的文件名告诉我吗?

当然不是常数了,还没听说器件的哪些参数不随温度变化呢

一个是4148的手册,一个是pic芯片的手册,随便搜一下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