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FIFO 数据总是读不空

楼主(2014-10-09):
我在做DCFIFO,为什么每次读数据的时候总读不完,在最后四个数据的时候,empty 被拉高了 求高手指导

网友A:
你的fifo写使能(wr_req)一直为有效,数据一直写入,这样肯定读不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fifo写使能(wr_req)一直为有效,数据一直写入,这样肯定读不空啊!

那为什么在还有四个数据的时候 rdempty被拉高了 导致一段数据总有四个非要等到下一次读的时候才能读出来

网友B:
你的这个FIFO是不是读写时钟以及输入输出的数据位数都不一样啊,建议把FIFO剩余个数(读写都有)的信号拉出来观察下应该就知道原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这个FIFO是不是读写时钟以及输入输出的数据位数都不一样啊,建议把FIFO剩余个数(读写都有)的信号拉出 ...

输入输出数据是一样的,读时钟 是100M,写时钟是50M,剩余个数是通过自己的计数器算的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输入输出数据是一样的,读时钟 是100M,写时钟是50M,剩余个数是通过自己的计数器算的么 ...

FIFO的端口中就有,DCFIFO的话 读写都有 rdusedw  wrusedw 就是

网友B:
引用 楼主:
输入输出数据是一样的,读时钟 是100M,写时钟是50M,剩余个数是通过自己的计数器算的么 ...

如果写时钟比读时钟慢一倍的话,那么最大可能就应该你读写时序设计的不对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写时钟比读时钟慢一倍的话,那么最大可能就应该你读写时序设计的不对导致的 ...

恩好的 谢谢 ~ 我在试试

网友:
這應該是asynchronous fifo,這種fifo full, empty是無法及時反應的,因為有跨clock domain要處理。
所以用full, empty當read, write控制的話需要再處理這些狀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