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摩擦力不足还是动力不足

楼主(2014-10-09):
问个四轮 车的问题

用  L9110S 做的 直流电机驱动,  前进,后退没问题, 拐弯 拐不动
是动力不足还是 摩擦力不做。 用的移动电源2.1A的usb 做的电源,拐弯是一边电机左转 一点电机右转, 拐不动, 拿车来电机哇哇的转,放下就不动了。

网友:
差速没做好
驱动方式是什么
前驱?后驱?四驱?

网友:
四轮的车子不前后运动怎么转弯,你以为是两轮啊。

网友:
哈,原来是四轮啊,看三楼的,

网友:
标称2.1A的USB移动电源未必真能输出这么大电流,我觉得可能是电源问题,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
如果是不转了,就是电源不够,如果轮子大话就是摩擦力不足,还有一种就是你的差速没做好

网友:
电源不够吧,摩擦力不够应该会打滑

网友:
不是摩擦力不足,而是摩擦力太大。在玻璃板上撒一层沙子试试看。

网友:
感觉应该是电池问题……

网友:
先使用外部电源(功率大点的开关电源)试一下,确认是不是电源问题,一步一步找问题吗

网友:
以前帮别人做毕设用9110也遇到类似问题,目测是驱动电流不够,用的是51单片机吗

网友:
是设计问题吧,两轮的这样可以,四轮的这样转弯不行吧。

网友:
轮子对地面摩擦力太大了          你应该让一边轮子慢转  一边快转

网友:
应该是这样

网友:
如果轮子没打滑就是动力不足。

网友:
拿起来又能转。换个电源吧。

可能转向的时候转向电机转起来了。电源一下供不起来了。

网友:
测一下电源电压,如果拐弯时电压下降的厉害就是电源问题,否则是电机或驱动芯片的问题

网友:
动力不足

楼主:
驱动方式 四驱, 左边两个电机的 并联,右边两个电机并联,

芯片是:树莓派

拐弯方式是 左边两个电机往前,右边两个电机往后, 在减轻整车重量后 可以微弱左转,

继续调整 增加摩擦力也可以微弱 转 还是右种动力不足的感觉。
问一下 速差 是什么 两边轮子 转弯为啥要 速差

网友:
是你的这种驱动方式的问题,这种驱动结构,不适合转弯的

网友:
这种转弯方式,效率非常低(必须克服轮胎的滑动摩擦力才能实现转弯),

网友:
一边正一边反,需要克服的就是原地打转的摩擦力

网友(2014-11-14):
明显动力不足,,,电机电压提升到6V就够爽了

网友:
这个芯片驱动能力有限,手册上写得很好,但是实际使用很差,曾经还怀疑买到假货而跟卖家理论了好久。

网友:
目测是电源或驱动导致的动力不足问题~

网友(2014-12-16):
八成是动力问题,

网友A:
差速器,楼主搜下汽车结构

网友B:
“左边两个电机往前,右边两个电机往后”这样肯定转不了啦
应该是左右都往前转,右面比左面快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左边两个电机往前,右边两个电机往后”这样肯定转不了啦
应该是左右都往前转,右面比左面快才行 ...

坦克转弯就是一边轮子钱转,另一边后转的。

网友:
坦克的动力足,这个动力不足。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差速器,楼主搜下汽车结构

不管差速的事,他没有转向机,就算一个轮一个电机也很难转,全指望车轮侧滑

网友:
无中值置差速的硬派四驱在公路上转向很困难,泥地上就ok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管差速的事,他没有转向机,就算一个轮一个电机也很难转,全指望车轮侧滑 ...

手机上的,看不到图。不好意思。

网友:
四轮车,你要转弯只能差速拐弯,一个轮子前进,一个轮子后退不能使四轮车转弯

网友:
左右电机分别串联也许会好些

网友(2015-02-13):
差速器+1 ,严重同意15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