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L时钟专用输出管脚去哪找的问题

楼主(2014-10-09):
我想用pll专用输出管脚输出做高速DA的时钟,我去看了cyclone的400多页的数据手册,但是不知道哪个是专用pll输出管脚,请问去哪里可以找到

网友:
不要用那种脚,输出延时不能精确。用ODDR寄存器打出去。

网友A:
看管脚的标注即可,全局时钟用CLK标注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管脚的标注即可,全局时钟用CLK标注出来的。

这个不是输入吗?

网友:
管脚上标DPCLK的输出的时钟更好

网友:
ODDR输出到GCLK管脚

网友B:
pin planner里面有,一个pll有一个时钟输出专用引脚,用其他引脚输出,会有警告提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pin planner里面有,一个pll有一个时钟输出专用引脚,用其他引脚输出,会有警告提示 ...

终于找到了,原来这个L符号就代表PLL时钟的输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