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主,如何在i.MX6DL上设计2G DDR3内存???

楼主(2014-10-09):
         电路参考i.MX6SDP平台,原来是64bit 1GB内存,想增加到2GB内存,是否直接把4片的128M*16bit的内存IC换成4片256M*16bit的内存IC,可行?

网友A:
直接换要注意下,地址线(或bank选择)可能要增加

网友:
直接换肯定是 不行的,你多看看芯片手册,就明白

网友:
有可能只改下软件就可以了。

网友B:
直接换应该是不可以的,需要重新修改软件,毕竟内存地址发生了变化,原来的软件也只是能用到原来内存大小的地址空间。

网友:
楼主你好,关于DDR部分的设计,建议你参考一下帖子http://www.amobbs.com/thread-5593375-1-1.html中DDR的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换要注意下,地址线(或bank选择)可能要增加

增加一根地址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换应该是不可以的,需要重新修改软件,毕竟内存地址发生了变化,原来的软件也只是能用到原来内存大小的 ...

软件要改,硬件增加一根地址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软件要改,硬件增加一根地址线

是的,是要加一根地址线,要不只能用一半。

网友:
这种问题 直接support@freescale.com

网友:
发到我们的support邮箱也是OK的。

网友:
在本论坛中也有提交技术服务请求的链接:http://www.amobbs.com/thread-5570020-1-1.html,点击申请SR按钮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