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向问题

楼主(2014-10-09):
我用AHRS 算出 ROLL PITCH ,YAW, 将传感器放在平面上,沿X轴 向前或向后移动,结果航向角变大或变小,而实际我的航向角并没有转动,这样正常吗,观察发现 移动过程中XYZ磁力 在变化。请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
你航向是怎么算的,不说怎么分析- -

网友:
没做过,不过貌似没有罗盘航向不准

网友:
LZ描述不够清楚,你水平直线移动距离有多大,航向角变化幅度,你航向角是XYZ罗盘算出来?,硬铁补偿了吗?XYZ移动变化肯定有,即使不移动也有可能细微变化,看你传感器灵敏度,环境有没有干扰,你水平面真的水平?地球地磁场并非完美沿水平方向作用力,有倾角,如果你运算航向角时候加速度反三角得到磁场分量角度,那你移动的时候也会产生加速度,角度也因此有影响。

楼主:
感谢解答,我是在桌面上移动的,前后约10CM左右,航向角增加或减小几度,我是直接用9轴数据进行AHRS融合姿态解算的,环境没有影响,传感器的分辨率是GRYO,ACCL,MAG,为0.0125, 0.333mg,0.1mgau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