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EXP430F5529官方开发板按复位键无法复位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4-10-09):
就是图中这个板子,看了原理图,应该直接按复位键就可以复位,用这块板的朋友能否帮忙看看?

网友A:
这个是官方的板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官方的板子吗?

搞清楚了,要去掉与仿真器相连的TEST跳线帽才可以复位,希望能给遇到同样问题的朋友帮助。

网友(2016-06-27):
谢谢回复,找到答案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