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法器运用时的问题

楼主(2014-10-09):
各位叔叔阿姨,大哥大姐,小弟今天调试一个运放电路遇到一个奇怪的问题:使用LM258做配置成减法器,12V单电源供电时,两个输入端(V1和V2)电压相同时,运放输出端Vout输出至少是0.6V,理论上应该是接近0V才对的。小弟对运放不是很了解,麻烦各位帮忙看一下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运放规格书上说运放的输出电压可以低至20mV的,配置成跟随器时,测试运放输出也可以低至20mV。以前MS用LM2902配置成同相放大器时,输出电压也可以低至0V的)

网友:
电阻的精度有考虑进去吗?

网友A:
输入的电压是多少呢

网友:
刚仿真一下,确实不行,为什么?

网友B:
电阻精度的问题,尤其是两个82K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阻精度的问题,尤其是两个82K

电阻是1%精度的,四个电阻也逐一测试过,误差很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的电压是多少呢

输入电压11V左右?

难道是电压太高了,明天再去将电压减小试试

网友C:
引用 楼主:
输入电压11V左右?

难道是电压太高了,明天再去将电压减小试试

在电源=12V时,输入共模11V肯定太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电源=12V时,输入共模11V肯定太高了

有电阻分压,共模应该是11*82/129=7.0V,应该是小于共模电压的输入范围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电阻分压,共模应该是11*82/129=7.0V,应该是小于共模电压的输入范围的?

哦个,也对,的量量各节点电压,另外你输出有灌电流的负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哦个,也对,的量量各节点电压,另外你输出有灌电流的负载吗?

后面的输出都断开了 没有负载,不过有试过加个2K电阻,能将这个电压拉到0.1V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电阻分压,共模应该是11*82/129=7.0V,应该是小于共模电压的输入范围的?

单电源的共模电压,不是手册里面提到的那样了哈,会降低很多的,建议用双电源吧

网友D:
单电源供电????
换个轨对轨运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单电源供电????
换个轨对轨运放吧。

单电源供电没那么玄乎啊

做同相放大时效果都很好的,做减法器就不知道为什么不行了

网友E:
楼主有完整的pdf吗

楼主:
能解释一下为什么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有完整的pdf吗

《TI信号链精品博文集锦——看一个TI老工程师如何驯服精密放大器》

网友F:
引用 楼主:
能解释一下为什么吗

是想利用二极管的压降来抵消输出不能致零电位,但这个接法会令差分两路不平衡。

如把1K电阻减小到100欧,效果更隹。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想利用二极管的压降来抵消输出不能致零电位,但这个接法会令差分两路不平衡。

如把1K电阻减小到100欧 ...

我刚才测试了一下 不同的输入电压(V1和V2接在一起),减法器的输出电压还不一样,最高还输出1.8v的样子,下拉太大我这个耗电就大了

网友F:
>>(V1和V2接在一起)减法器的输出电压还不一样,最高还输出1.8v的样子

怎么有可能输出1.8v?那时V1是多小?

单电源下的运放多不能输出0V,10~20mV已经很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V1和V2接在一起)减法器的输出电压还不一样,最高还输出1.8v的样子

怎么有可能输出1.8v?那时V1是多小 ...

确实输出1.8V,输入V1=V2=3V

网友F:
引用 楼主:
确实输出1.8V,输入V1=V2=3V

那就有大问题了,手算也不能有1.8V。

仿真下的结果,信不信由你。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就有大问题了,手算也不能有1.8V。

仿真下的结果,信不信由你。

测试的时候没有加负载 没有二极管 ,能否用你的软件仿真一下?

我这边使用的multisim仿真不加二极管和2k电阻输出都是是对的,实际就不对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测试的时候没有加负载 没有二极管 ,能否用你的软件仿真一下?

我这边使用的multisim仿真不加二极管和2k ...

没有加负载 ,没有二极管 ,的仿真如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有加负载 ,没有二极管 ,的仿真如下:

跟我这边的结果差不多

头像是水原希子?

网友:
>>头像是水原希子?

不知道。在网上看了好看就盗用了,因为多人向我投诉我的头像太吓人了,现在可好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