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IM300V1.4信号灯每3秒亮一次的疑问

楼主(2014-10-10):
如题,资料上说:sim300模块会寻找信号此时信号灯闪烁的频率大概是2次/秒,如果您的手机卡可正常通讯的
话,sim300找到信号后闪烁的频率大概是1次/秒
可是我现在用GSM串口调试助手进行调试,得出的现象是信号灯3秒闪一次,有坛友遇到过这个问题么,求解
附我手上的模块图:

网友A:
3秒闪一次是注册到网络了。

闪得比较快的时候是没注册到网络。

楼主:
还有一个现象就是,模块供电需要10W,但是我用实验室的电源调到10w,而模块只用到0.1W的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3秒闪一次是注册到网络了。

闪得比较快的时候是没注册到网络。

注册到网络了的话,我用GSM串口调试,是不是就意味着可以实现电脑和模块之间的通讯啊?---------------但是我现在是用GSM串口调试没有数据返回

网友B:
应该是最大需要2A的输出电流,10W也是最高的功率,不需要一直都要的。

楼主:
知道什么问题了,是我的USB串口线坏了,更换串口线发现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最大需要2A的输出电流,10W也是最高的功率,不需要一直都要的。

嗯嗯,谢了,现在解决问题了,10W应该是最大功率,我现在发现他的功率是5W左右

网友:
只是以前用过SIM900,都没仔细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