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 接棒:DA切换算法,

楼主(2014-10-10):
switch(Sound)//¸÷ÖÖÒôµ÷Ä£Äâ¹ý³Ì
{
//DA_COUNT=0;
case 10:
Sound_TONE=1000;
PIT->CHANNEL[1].LDVAL=1000;
Sound_OFF=1;
break;
case 0://»ð¾¯Òô
//SOUND_Flag=3;
//if (Sound_TONE>=1000) f_step=10;else f_step=10;
if (dir==0)//µÝÔö
{
Sound_TONE+=f_step*3;
if (Sound_TONE>=bj_data[0].max)
{
Sound_TONE=bj_data[0].max;
dir=1;
}
}
else
{

//AOUT_OFF
Sound_TONE-=f_step*4;

if (Sound_TONE<=bj_data[0].min)
{
Sound_TONE=bj_data[0].min;
dir=0;
}
}
break;
case 1://¹ÊÕÏÒô
sound_count++;
if (sound_count>=20)   sound_count=0;

if (sound_count <10)    Sound_TONE=bj_data[1].max;
else                    Sound_TONE=bj_data[1].min;

break;
case 2: //yujingÔ¤¾¯Òô
//SOUND_Flag=2;
if (Sound_OFF==1)
{
sound_count++;
if (sound_count>=10)
{
sound_count=0;
Sound_OFF=0;
Sound_TONE=(bj_data[2].max);
}
break;
}

//sound_count;
if (dir==0)//µÝÔö
{
Sound_TONE+=f_step*2;
if (Sound_TONE>=(bj_data[2].max))
{
Sound_TONE=(bj_data[2].max);
dir=1;
//
//Sound_OFF=1;
sound_count=0;
}
}
else
{

//AOUT_OFF
Sound_TONE-=f_step*3;

if (Sound_TONE<=(bj_data[2].min))
{
Sound_TONE=(bj_data[2].min);
dir=0;
}
}
break;
case 3:  //ÅçÈ÷Òô
sound_count++;
if (sound_count>=24)   sound_count=0;

if (sound_count <12)   Sound_TONE=(bj_data[3].max);
else                   Sound_TONE=(bj_data[3].min);

break;

}

网友:
貌似是切换bj_data,但没有上下文,意义不大。

网友:
都是程序 , 如果能有说明就好啦

网友:
希望楼主能加上简单地注释说明,这是在做声音检测?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如果配以简单说明就好啦,否则还要逐行看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