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做的12V移动电源,大家请指教有没有更好的方案!

楼主(2014-10-10):
移动电源版还没资格进,只好发这里了。公司最近做12V输出的移动电源,公司之前没有做过电源这块,所以找了这个S-8254A+LM339的电池保护和电量指示方案,现在想想如果用比较成熟的5V输出移动电源方案再加个升压似乎也可行,但这个电源做出来还要防水,所以USB接口是肯定不能要的。请教各位高手,有没有合适的12V方案,能三合一最好。谢谢各位指点,附上原理图,pcb和实物图的图片。

楼主:
板子还没洗,有些脏哈

楼主:
引用 楼主:
板子还没洗,有些脏哈

本来用的是ZMM9V1的稳压管,但误差太大,本来电源电压就是11.1~12.6V,后面用贴片的TL431来做基准电压,从电源板上拆了个插件的先凑合着。

网友A:
12v的移动电源,无非是并联升压和串联降压, 升压存在效率问题; 降压存在一致性问题,而且充电麻烦。
我觉得12v移动电源最好的方案是1.5v * 8,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v的移动电源,无非是并联升压和串联降压, 升压存在效率问题; 降压存在一致性问题,而且充电麻烦。
我觉 ...

Σ( ° △ °|||)︴   18650电池单节工作电压3.7~4.2V噻,三串刚好在12V左右,充电要平衡对每组单独充电,否则电池早早报废了。

楼主:
莫沉了哈

网友:
学习一下,12V移动电源

网友:
没做过,也没相关经验,我纯粹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