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L16 TPM问题请教(已解决)

楼主(2014-10-10):
  目前正在做一个项目,用的CPU的KL16 QFN32封装的,需要用CPU提供一个2M左右的时钟信号,用TPM功能,可是怎么也出不来
  SIM_SCGC5 |= SIM_SCGC5_PORTA_MASK;            // enable clk
  SIM_SCGC6 |= SIM_SCGC6_TPM0_MASK;              // enable tpm0 clk
  SIM_SOPT2 |= SIM_SOPT2_PLLFLLSEL_MASK | SIM_SOPT2_TPMSRC(1);         //  set TPM0 clk source

  PORTA_PCR4 = ( 0 | PORT_PCR_MUX(3));                                // TPM0 CH1 enable on PTA4

  TPM0_MOD  = TPM_MODULE;                                              // 1999 / 50MHz = 40uS PWM
  TPM0_C1SC = TPM_Cn_MODE;                                             // No Interrupts; High True
                                                                       //   pulses on Edge Aligned PWM
  TPM0_C1V  = TPM_INIT_VAL;                                            // 90% pulse width
  TPM0_SC   = TPM_SC_CMOD(1) | TPM_SC_PS(0);                          // Edge Aligned PWM running from

  上面是TPM0的源代码,用的是PTA4管脚,TPM0 CH1,用的是内部FLL时钟,请问这个初始化代码有问题吗?请高手指教

网友A:
楼主你好
你用的PTA4引脚比较特殊,请看:
【经验分享】使用CW10.x的PE禁用NMI不可屏蔽中断
【经验分享】IAR编译环境禁用NMI不可屏蔽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
你用的PTA4引脚比较特殊,请看:
【经验分享】使用CW10.x的PE禁用NMI不可屏蔽中断

请问下在KEIL里面如何屏蔽?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下在KEIL里面如何屏蔽?

请问你用的例程包是飞思卡尔官网下载的KL26-SC 吗?
如果是的话你可以在startup_MKL26Z4.s里找到FOPT并改写其值试一下。

楼主:
我刚刚改了,好像还是不管用
FOPT            EQU     0xFB

网友:
LZ可以先换一个pin试一下,看有没有波形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刚刚改了,好像还是不管用
FOPT            EQU     0xFB

你换个PWM通道试试能出波形不?
另外调试时可以看下FOPT寄存器值是否被改变了。

楼主:
现在可以了,我用的是FLL时钟,是我的时钟选择错了, 改成这样就好了
SIM_SOPT2 |= SIM_SOPT2_TPMSRC(1);
谢谢各位耐心的解答
另外,FOPT寄存器的值好像对这个没有影响

网友:
最近在搞pwm,跟着学习一下,希望能顺顺当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