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耦输入端并联的电阻值怎么来计算?多大合适?

楼主(2014-10-10):
怎么上传图片

楼主:
那是不是这样计算:如果电流一共是4MA,那么我打算分配给分流电阻的电流为1MA,那电阻值就应该是1.2/0.001=1200,1.2k,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网友:
是不是这样的电路

楼主:
恩,就是。分流电阻R3你是怎么确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