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画板做板,有几个问题请教大家

楼主(2014-10-10):
以前一直在做软件开发工作,现在想自己做个51单片机的板子玩玩,学点硬件的东西。最后决定做个时钟温度显示的板子。
我现在的问题是,
1、板子是自己做得玩的,也就做几块吧。PCB加工找谁呢?大概的价格是什么样子的。
2、以后的话我还想做个dsp的板子,我发现dsp的片子管脚都很多,自己焊的话有困难,可以让PCB加工的厂子帮忙焊吗?我这种做几块板子的也行吗?
3、有没有好一些电烙铁、风枪推荐?
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A:
对于1.论坛里的JLC就挺不错的,现在PCB 10cm*10cm以下是50 5cm*5cm 更便宜
2.只要你有钱,肯定有人接的  深圳这边很多的,你的焊接技术熟练地话,一般的IC都是可以自己手焊的
3.推荐就算了,但是烙铁一定要买刀头的,切记

下面我,问你一个问题
你之前搞软件,那么你软件都搞过什么项目啊?我是偏硬的

网友:
2楼都给说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对于1.论坛里的JLC就挺不错的,现在PCB 10cm*10cm以下是50 5cm*5cm 更便宜
2.只要你有钱,肯定有人接的  深 ...

回答很全面,恒温烙铁还是要选好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1.论坛里的JLC就挺不错的,现在PCB 10cm*10cm以下是50 5cm*5cm 更便宜
2.只要你有钱,肯定有人接的  深 ...

谢谢你的答复
软件方面我做过pci总线的windows驱动,用VC做过一些上位机程序,在STM32平台和TI OMAP平台上开发过外围器件的驱动和嵌入式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答很全面,恒温烙铁还是要选好点的。

一般价格是多少?风枪的价格呢

网友:
PCB加工好办,淘宝上找;焊接比较贵

网友:
刀头的是必备?

网友:
2楼很在理啊,加工到处都有,看楼主在那个地方

楼主:
以前在公司用过那种风枪和电烙铁在一起的设备,是不是叫焊台,挺好用的,那个多少钱?

网友:
风枪和焊台建议都用独立的,不要用二合一的,个人意见。

网友:
自古二楼出答案。。。

网友:
焊接很简单~
买带热风枪的,方便拆卸芯片。

网友:
自己焊接,除了BGA的不能焊之外,都很容易焊接的~

网友:
焊接自己用几块废旧电路板多试一下就行的了,不管引脚多少,焊接方法还是不变的,几块板叫人家焊价格贵不说,还非常麻烦

网友:
学习,长知识啊,

楼主:
我单片机用的是stc90c51,温湿度用sht10, 时钟用的是ds3231sn,供电是用的mini USB口,

网友:
sht10 多少钱一片啊

网友:
大家都说了,我就凑个热闹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般价格是多少?风枪的价格呢

我用的是200块的,然后自己换一个好的刀头(70块)。

网友:
等你需要做哪一块的时候就去找相关的东西,没有固定好与不好。完全看个人喜好和经历...

网友:
打样板上淘宝啊

网友:
刀头确实很实用

网友C:
买一套好的焊台,用着舒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一套好的焊台,用着舒坦。

有推荐没

网友D:
热风枪,QUICK 990AD 大约550大洋
电烙铁,QUICK 936A   大约200大洋
烙铁头配刀头的,一般情况,原装的比较好了,比买的10大洋一个的都好使。如果非要换,30大洋以下的不用考虑了。

网友E:
喜欢蹄形烙铁头的路过。。。。
刀头焊接密集引脚(例如FPC排线座)真心用不好,不得要领。

网友:
调温焊台就可以了,X宝上买也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D:
热风枪,QUICK 990AD 大约550大洋
电烙铁,QUICK 936A   大约200大洋
烙铁头配刀头的,一般情况,原装的 ...

非常感谢!  看来焊个小板子得花不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E:
喜欢蹄形烙铁头的路过。。。。
刀头焊接密集引脚(例如FPC排线座)真心用不好,不得要领。 ...

一直用刀口的飘过。
焊接难度最高的是一个1.5*1.8mm 8脚带散热焊盘的QFN封装,用的刀口

网友:
这么小的QFN还带散热焊盘,厉害!一直感觉刀型的烙铁头对焊锡的吸附力不如蹄型。
话说QFN不都是方形的吗?

网友:
2楼正解。。

网友:
二楼详解

网友:
过几天也做几张板玩玩

网友:
自己画一个,然后找块铜板自己腐蚀吧

网友:
我自己做小量板子 就找嘉利创 又不贵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是200块的,然后自己换一个好的刀头(70块)。

没买到过好的刀头,求引荐地址

网友:
引用 网友F:
没买到过好的刀头,求引荐地址

某宝上找,搜索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936焊台就可以了

网友:
一直用几十块的烙铁,用下来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