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微伏级直流电压的测量

楼主(2014-10-10):
大家好:

现在需要采集微伏级直流电压,输入为5uv--2.4mV的差分电压,要求能分辨5uV电压,请问那款放大器比较合适?

电路设计有什么注意事项?是放大后滤波效果好,还是滤波后在进行放大?

总体方案上来讲,应该是采用精密仪表放大器放大后,用A/D转换完成模拟信号到数字量的转换,然后再送单片机处理、存储或显示。

这里有3个问题:1.精密仪表放大器带来的误差会不会很大,特别是会不会随温度或者环境改变而变化过大,造成放大误差会不会成为主要误差来源?如果可行那该选用哪种型号的芯片才能满足要求?2.A/D转换16位的好像不满足要求,可以选择24位的,但是好像A/D转换都需要参考电压,这个参考电压也是要影响转换精度的,不知道这个环节的误差有多大?3.参考电压既然要准确,那么如何设计或选用电源模块?

楼主:
查找相关资料,在滤波方面:先无源“粗”滤波,主要的避免大的干扰信号使后级放大器饱和或者损坏,然后放大,然后有源滤波;而且采用两级放大

网友A:
放大部分选择低温漂斩波自稳零运放,反馈电阻根据成本尽量选择低温漂,AD直接用24位低噪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大部分选择低温漂斩波自稳零运放,反馈电阻根据成本尽量选择低温漂,AD直接用24位低噪声 ...

放大器 我打算用TI的仪表放大器 INA128

网友A:
引用 楼主:
放大器 我打算用TI的仪表放大器 INA128

INA128只用一个电阻设定倍率,要双电源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A128只用一个电阻设定倍率,要双电源工作

你好

刚开始打算用INA116,价格贵了点,所以放弃

要采集的电压为 传感器输出的,此传感器供电方面有什么要求吗?需要低温票、低噪声的LDO吗?

还有后端的AD 参考源,是不是也需要低温票、低噪声的稳压源? 这样,价格貌似都不便宜

网友B:
前级运放采用AD8221或者类似低噪声低温漂的运放
采用分级放大,提高信噪比,减少噪声信号的影响,uV级信号放大1024 * 1024倍,采用4级每级放大32倍,mV级信号放大1024倍就可以
滤波采用2级Sallen-Key低通
ADC采用24位内置基准的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级运放采用AD8221或者类似低噪声低温漂的运放
采用分级放大,提高信噪比,减少噪声信号的影响,uV级信号 ...

谢谢你

请问下 AD8221是单电源供电还是双电源?

网友A:
好的基准价格都不便宜,可以选择内置基准的AD芯片。
供电用原装普通的78,79系列应该没问题,如果电源噪声大可以加两级LC滤波。
还有就是uV级测量PCB布板很关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的基准价格都不便宜,可以选择内置基准的AD芯片。
供电用原装普通的78,79系列应该没问题,如果电源噪声 ...

之前看到别人设计的电路,使用的是直插INA116,直接将信号飞到放大器输入管脚,

而且为了减小PCB与IC的漏电流,用了铁氟龙电容

见附图

网友:
不是高阻抗的信号可以不用这样处理,那两个滤波电容选漏电小的就行

网友:
Ad用ADS1247,内部低温漂基准

网友:
使用零漂的仪表放大器才是正解
普通的仪表放大器失调电压在几十个uV到几个mV之间,比输入信号大太多
零漂仪表放大最大失调电压10uV,例如LTC2053或者AD8230

另外可以尝试使用ADC直接采集,需要内部带有斩波功能的ADC,把ADC的失调误差降到最低,例如AD7190

网友:
不光是信号幅度,还有输出阻抗,传感器的激励电压,基准可以考虑与激励电压关联,既然是直流,带宽应该不是问题,看看ads1232之类的带256pga的24bitadc是否满足要求!,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请教大家,如果输入最大为±5mV的差分电压信号,如何将负电压信号放大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