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GHz汽车雷达

楼主(2014-10-10):
RXN 7740整合了雷达前端的所有核心功能、面向76–77 GHz的单芯片四重收发器
RON 7701可以在PLL环境内运行RXN 7740的介质共振振荡器(DRO)

请问这个PLL作用是什么?

网友:
Phase Locked Loop,锁相环用来统一整合时脉讯号,使内存能正确的存取资料。PLL用于振荡器中的反馈技术。 许多电子设备要正常工作,通常需要外部的输入信号与内部的振荡信号同步,利用锁相环路就可以实现这个目的。

楼主:
这个系统是什么原理呢?

网友A:
最讨厌3楼这种,自己不懂就百度一下,然后复制粘贴。也不看对不对。
PLL就是用来倍频的啊。图里那么清楚了。19G倍到77G。而且楼主不会单片机都不用吧?现在就低端单片机没有PLL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系统是什么原理呢?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188802/5120564.htm#viewPageContent

网友:
hao好牛逼啊,真厉害,

网友:
这个77GHZ太吓人了。。。

网友:
英飞凌的吧

网友B:
77Ghz好高,有必要吗?有何优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讨厌3楼这种,自己不懂就百度一下,然后复制粘贴。也不看对不对。
PLL就是用来倍频的啊。图里那么清楚了 ...

恩,这个了解,stm32里就有PLL倍频的。77G除以4和19G混频再倍频是什么意思?

网友:
PLL 锁相环,这个帖子预示着 E 波段进入民用?

网友:
77G?吓到了

网友:
现在20来万的车都搞自适应巡航了,这个前景很好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这个了解,stm32里就有PLL倍频的。77G除以4和19G混频再倍频是什么意思? ...

除以4那一路可以理解成反馈信号

网友:
77G,不知国内有做到的没有

网友:
19*4=76.。。  19.25*4=77

网友C:
楼猪你的头像是个啥设备上的?

网友D:
飞思卡尔也有
77 GHz雷达系统支持带有或不带自动转向与制动干预功能的自适应巡航控制、防撞保护和碰撞警告系统。在碰撞警告系统中,雷达芯片组可以检测和跟踪目标,根据前方交通状况自动调整车辆的速度并控制与前车的距离,在即将发生碰撞时向驾驶员发出警告并启动紧急制动干预。

飞思卡尔的高性能多核Qorivva 32位MCU整合了飞思卡尔77 GHz雷达收发器芯片组,支持长、中、短距离应用,具备领先的性能和集成功能。这种可扩展雷达解决方案支持生成和处理复杂的信号,适合多种安全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飞思卡尔也有
77 GHz雷达系统支持带有或不带自动转向与制动干预功能的自适应巡航控制、防撞保护和碰撞警告 ...

恩,是的。http://www.freescale.com/zh-Hans ... .jsp?code=APLADDRAS
好像英飞凌市场要大点, Bosch用的就是英飞凌的芯片,http://spectrum.ieee.org/transpo ... gdistance-car-radar

网友(2014-11-11):
没什么的,就是振荡频率而已,又不是cpu速度

网友(2015-03-04):
自适应巡航,道路自动修正跑偏,自动泊车等,以后不需要人来开车了

网友E:
看到晶振19G,这么高的,压电效应?物理运动能到19G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猪你的头像是个啥设备上的?

打印机---六棱镜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最讨厌3楼这种,自己不懂就百度一下,然后复制粘贴。也不看对不对。
PLL就是用来倍频的啊。图里那么清楚了 ...

这种说法好像有点问题。PLL是锁相环路,主要是用来产生稳定的频率。PLL的输入时77GHz 四分频后产生19.25GHZ信号和DRO的19GHz信号进行混频,我认为主要是给PLL提供参考信号,用于调整频率精度。并不是说从混频信号倍频到76GHZ。

网友G:
引用 网友B:
77Ghz好高,有必要吗?有何优势?

频率越高,才能检测到更小尺寸的物体,比如说一根细棍子什么的。
一般雷达只能检测到跟波长(数倍)相当的物体。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是的。http://www.freescale.com/zh-Hans/webapp/sps/site/application.jsp?code=APLADDRAS
好像英 ...

目标应用
自适应巡航控制(ACC)
盲点侦测(BSD)
紧急制动
前方碰撞警告(FCW)
间距警报
事故减轻与制动辅助
防撞侦测
后方碰撞保护(RCP)
停止和行驶

现在很越来越多车都配上这东西。

LZ用在哪里? 这模块能检测的场景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G:
频率越高,才能检测到更小尺寸的物体,比如说一根细棍子什么的。
一般雷达只能检测到跟波长(数倍)相当 ...

能测距吗

网友:
应用                       检测范围        安全方面                                技术
自适应巡航控制        200米       正常驾驶时,可避免事故        77 GHz雷达
碰撞预警                30米               发生事故时,可减轻撞击        77 GHz雷达/24 GHz雷达、76/81 GHz雷达
盲点检测                20米               正常驾驶时,可避免事故        24 GHz雷达/视觉传感器
偏离车道警告        60米               正常驾驶时,可避免事故        视觉传感器
停止和行驶                30米               正常驾驶时,可避免事故        77 GHz + 24 GHz雷达、76/81 GHz雷达

网友:
肯定可以测距的。飞机上雷达不就可以测出敌机的距离和位置吗;同样车用的也可以测距。

网友(2016-09-27):
引用 网友E:
看到晶振19G,这么高的,压电效应?物理运动能到19G不?

虽然原理图上是晶振的符号,但不一定就是石英晶体...
旁边有写,这个其实是介质谐振器,一种比较便宜的微波源。
到十几个GHz这么高频率,确实不是压电效应的机械振动了,你可以简单理解成是一个高Q值的选频网络。

需要PLL的原因也很简单,还是以晶振为例,如果我需要一个200MHz的信号,那么比较常见的做法是用一个25MHz的晶振,然后配合PLL八倍频上去。
因为200MHz的晶体基本上找不到。

网友:
这个频率给人的感觉好NB

网友(2017-04-13):
可见光的频率更高:380~790T HZ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种说法好像有点问题。PLL是锁相环路,主要是用来产生稳定的频率。PLL的输入时77GHz 四分频后产生19.25G ...

是的 我也是这样认为的 倍频现在早都不用,那是早期用固定晶体产生多次谐波,用选频线路选择需要的频率,但是只能固定于使用晶体的几倍,谐波大干扰大,现在的PLL也是很多数字无线技术的基础,通过将压控振荡器(VCO 77GHz)产生频率然后4分频跟晶体(19GHz)比较输出有差别的信号变成控制电压再回控制VCO直至频率(这个应该是相位一致)一致,这些是我自己知道,以前有做数字无线电话,45/48 46/49 900MHz 2.4GHz 那些都有这个结构。

网友(2018-05-02):
77GHZ 这么高频率

网友(2020-06-12):
倍频,把外部晶振的频率倍到77G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