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c语言的问题

楼主(2014-10-10):
如图所示的写法  与我在第二个断点处直接写1000的效果是不一样的(用示波器看过了),也就是说这样传值不行,很纳闷,请大神指点、谢谢

网友A:
你说的这种情况真没遇到过  按标准C语法应该是一样的  难道是编译器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这种情况真没遇到过  按标准C语法应该是一样的  难道是编译器的问题 ...

Keil 4   编辑

网友B:
第二断点处的ST_PWM的值是多少?

网友C:
不能够啊,不过楼主为啥不用define呢,另外,加上const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二断点处的ST_PWM的值是多少?

已经解决,是我沙比了一下   在这之前  有对它赋值的操作。。。忘记了,因为我是先将整体的程序框架写好了,今天实测  看到没效果  就急眼了   觉得当时我写的应该是没错的   然后就一直想是不是语法的问题而忽略了这种情况、3Q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能够啊,不过楼主为啥不用define呢,另外,加上const试试

恩   的确不能够   我也这么认为   事实上也是这样   我是在这之前的一个地方队该变量进行了赋值   今天测试的时候 忘记这回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能够啊,不过楼主为啥不用define呢,另外,加上const试试

不能用define 啊   我是要改变这个值的   pwm可调嘛  是不是、

网友D:
中断中调用的变量要使用volatile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中断中调用的变量要使用volatile

不是必须的吧 我平时用都没有加,一样使用

网友E:
出来的波形是不是20ms的方波?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是必须的吧 我平时用都没有加,一样使用

普通程序中的变量优化时,编译器是知道变量在哪里会可能变化的,儿中断中使用将变得不可预测,所以用volatile

网友:
最好不要用优化,我一直都设的0,好的程序是自己写出来的,不是编译器优化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出来的波形是不是20ms的方波?

是的    规规矩矩的20ms方波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    规规矩矩的20ms方波

那就正确啊

网友:
。。。。  嗯嗯  解决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