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制作:蓄电池组程控在线测试仪

楼主(2014-10-10):
   我单位由于工作性质的原因拥有大量的不间断直流电源,其后备电池组大都采用单体2V的密封阀控铅酸蓄电池组成的48V电池组,按操作规程要求每年需进行不少于2次的蓄电池放电维护工作,期间,我们需要检测电池组端电压、电池组放电电流、各个单体电池端电压、环境温度等数据,并根据放电电流和放电时间计算电池组及各个单体电池的剩余容量,再根据单体电池的端电压变化率找到性能下降明显的电池,从而掌握电池组的工作效能和个体差异,整个过程需多名技术人员全程跟踪,手工检测,耗时费力且精度不高,由于不能对各单体电池进行实时检测,根本不可能完全掌握电池性能及差异,也就无法准确的进行定量分析,于是,我研发并制作了这台智能型电池组充放电检测仪,用于电池组充放电的实时在线监控,从而解放了人力,极大的提高了工作效率和检测精度。
   众所周知,对于串联电池组,单体电池检测是个难点,在分析了众多流行检测方法后,从元器件采购、成本、共模电压、测量精度等多方面综合考量后,我最终确定采用通用运放组成差分放大电路来检测单体电池电压,原理图如下:

  上图中,IC10B和IC10A组成差分放大电路,其正负输入端分别接电池的正负端子,分压电阻R103、R103和R102、R104组成1/12的分压网络对输入电压进行衰减,有效抑制共模电压,IC11A、IC11B和R106、R107和R113、R114组成12/1倍放大器还原输入电压,使输出端的电压等于电池端电压,这样,24节电池的测量需要12只4运放单元,而电路的测量精度主要由分压电阻来保证。
      PCB制版我选择了嘉立创,这是我第一次制版,下了订单后一直惶恐不安,生怕第一次制版以失败告终,4天后,板子回来了,说真心话,看到板子的那刹那间,我欣喜如狂,真没想到板子做的这么漂亮,闲话少说,还是上图吧。

     先别高兴,赶快装元件,好了,上图:

    下面是C写的代码,ICCAVR7.2编译通过。

网友:
楼主你买了不少这个液晶屏咯,说实话这屏性价比还不错,适合个人玩玩。
怎么用那么多直插引脚芯片,直接全贴片看起来会更好点,弄个外壳改一下电路板外形看起来就更像产品了

网友A:
还是直接连接到电脑用上位机把数据导入excel会更方便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直接连接到电脑用上位机把数据导入excel会更方便点

预留了串口的接口,RAM也有空间,有时间在搞上位机。

网友B:
楼主,那个小的开关电源也是自己做的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那个小的开关电源也是自己做的啦?

这个不是,淘的。

网友C:
这个只能监测,不能充放电吗,带修复吗。

网友:
楼主的开关电源不错!

网友D:
给楼主泼点冷水:
1、楼主不过测了一个单体电压而已,其他的什么电池管理都是忽悠人的吧;
2、该设计感觉还停留在N年以前 —— 这个电路的误差和漂移根本没办法满足实际需求,跟精度扯上关系的器件太多,感觉是学生做毕业设计的思路;
3、不知道楼主做这个电路的目的,如果真的是想做个产品,那么这个产品目前市场已经是满天飞了,楼主至少也该百度一下主流方案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给楼主泼点冷水:
1、楼主不过测了一个单体电压而已,其他的什么电池管理都是忽悠人的吧;
2、该设计感觉还 ...

!好像有电池巡检仪的吧

网友E:
同意楼上说的,也给楼主提个漫天飞的主流方案:
  用光继电器做前端片选投切,利用光继电器的投切直接采样到每节电池电压

网友:
LZ你这样精度不够的,且误差大

网友E:
光继电器+74HC138片选  叫电池巡检仪  市面上的主流方案
/////////////////////////////////////////////////////////////////////////
现在地铁的供电系统的招标中都提到了要:蓄电池管理系统
1. 测串联蓄电池组总电压,充放电电流,温度
2. 测各单体蓄电池电压
3. 测各单体蓄电池内阻
4. 对各单体蓄电池均衡充电
5. 对性能落后蓄电池进行活化
6. 测各单体蓄电池温度
7. 测蓄电池之间连接条的电阻
////////////////////////////////////////////

网友:
挺用心的,不错。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光继电器+74HC138片选  叫电池巡检仪  市面上的主流方案
/////////////////////////////////////////////// ...

地铁那东西,要想做进去,技术是次要的吧 ........

网友:
主要是测单体蓄电池的电压,单体蓄电池内阻,和根据单体电压差异的补充电均衡充电。
后面5,6,7都是忽悠的。
////////////////////////////////////////////////////////////////
以前只有地铁供电系统的招标书中明确提出 要测每节蓄电池的电压和内阻
听说电网电力系统的标书也快加入 测内阻的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光继电器+74HC138片选  叫电池巡检仪  市面上的主流方案
/////////////////////////////////////////////// ...

认识了个新器件:光继电器,是个好东西

网友:
学习了,光继电器是个啥玩意

网友:
剩余电量 不好弄,  TI有成熟芯片但是容量做不大

网友F:
都用了差分放大的,元件精度能保证的话,采集精度应该还行吧?
当然肯定没有光继电器来得简单,快捷.
和巡检仪比起来,还是差了点,毕竟功能摆在那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只能监测,不能充放电吗,带修复吗。

不能充放电,就是在线检测,分析,统计。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同意楼上说的,也给楼主提个漫天飞的主流方案:
  用光继电器做前端片选投切,利用光继电器的投切直接采样 ...

光继电器价格高,且不容易买到。

楼主:
引用 网友F:
都用了差分放大的,元件精度能保证的话,采集精度应该还行吧?
当然肯定没有光继电器来得简单,快捷.
和巡 ...

测量误差主要来自于运放的失调电压和分压电阻精度 在淘宝购买了几种LM324,经实测只有Ti的失调电压小,一般不超过10mv,分压电阻我买了很多1%精度的金属膜电阻和贴片电阻,精挑细选出来的,目前只能做到这些了。

网友:
电池管理系统,您的设计离这个目标差很远,加油改进一下吧!

网友G:
支持一下楼主,能满足楼主的需要就可以。如果楼主要做产品,还是要吸取大家的意见

网友H:
光耦继电器比较容易买, 楼主是做蓄电池研究的吗?

网友:
路过!!对光继电器有兴趣,有空也玩玩,

网友:
这个学习了,谁有详细的主流方案,分享一下,谢谢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E:
光继电器+74HC138片选  叫电池巡检仪  市面上的主流方案
/////////////////////////////////////////////// ...

请教大侠,最近也在搞蓄电池监控的方案。测内阻有什么好电路方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光耦继电器比较容易买, 楼主是做蓄电池研究的吗?

不是,楼这位有说明,单位用用于蓄电池放电维护,解放人力。

楼主:
哪位朋友有光继电器资料?价格?购买途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支持一下楼主,能满足楼主的需要就可以。如果楼主要做产品,还是要吸取大家的意见 ...

目前做的就是一个初级版本,初步在蓄电池放电维护中解放人力,而且出于成本考虑都是采用的通用元器件。如果得到单位资金支持,下一个版本会有改善。

网友I:
引用 楼主:
目前做的就是一个初级版本,初步在蓄电池放电维护中解放人力,而且出于成本考虑都是采用的通用元器件。如 ...

支持一下,楼主有测蓄电池内阻的方案吗?

网友J:
楼主你测电池剩余容量的方案是怎样实现的?

网友:
学习了!看着密密麻麻的电路有点恐惧感!

网友K:
这板子,走线真不敢让人恭维。

楼主:
引用 网友I:
支持一下,楼主有测蓄电池内阻的方案吗?

交流法,也在收集素材,还没有确定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你测电池剩余容量的方案是怎样实现的?

根据电池的额定容量和当前容量估算。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板子,走线真不敢让人恭维。

第一次做板,的确有些力不从心,有批评才会有进步。

网友E:
引用 网友I:
请教大侠,最近也在搞蓄电池监控的方案。测内阻有什么好电路方案吗?  ...

测蓄电池内阻  有交流注入法和直流放电法
交流注入法,好像现在运用什么锁相环技术,将注入的交流信号电压和电流的相乘, 本人搞不懂
直流放电法,又分在整组电池两端放电 和 四线法分别在每个单体电池两端放电。
国内很多厂家是直接在整组电池组两端放电,测内阻属于忽悠用户的
国外莱姆电子lem 是用四线制分别接到每节电池正负极上放电测内阻, 个人认为比较靠谱,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位朋友有光继电器资料?价格?购买途径?

日本松下电工的  AQW214EH
                          AQY214   就是光继电器
//////////////////////////////////////////////////////
台湾COSMO   的 214         不记得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E:
测蓄电池内阻  有交流注入法和直流放电法
交流注入法,好像现在运用什么锁相环技术,将注入的交流信号电 ...

在线检测用交流法要多一些。也在找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I:
在线检测用交流法要多一些。也在找这方面的资料

不,据我了解, 在线的,用直流放电法比较多!!

网友:
虽然直流放电法测内阻比交流注入法简单一些,但实际要做时还是挺麻烦的,要做十几安的恒流源、高精度康铜丝电流检测电阻都挺麻烦,隔行如隔山,试了了一下后就无疾而终了

网友:
以前用过光继电器,价格不菲啊

网友:
以前我也做过 用于机房的电池检测仪

网友L:
电池和控制电路应该用光mos隔离,我们公司用的是AQW214和AQW216。您这个是电压监测,再增加一个激励模块就可以实现内阻测试了。这属于是集中式产品的方案,现在主流产品已经改进为单体式,每节电池配置一个小模块,可以避免很多工程和干扰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L:
电池和控制电路应该用光mos隔离,我们公司用的是AQW214和AQW216。您这个是电压监测,再增加一个激励模块就 ...

谢谢您提供的思路。

楼主:
谁能提供一个在线测试蓄电池内阻的成熟方案?先行谢过。

网友M:
楼主,液晶显示屏请提供下型号和数据手册,最近想买个

网友:
我看一家做得比较好的方案是:一个模块测试一节电池,电压,电极温度,内阻都可以测试

网友:
支持楼主,两个苹果

网友:
MARK....标记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M:
楼主,液晶显示屏请提供下型号和数据手册,最近想买个

型号:RCU9063

网友(2014-12-07):
楼主太有才了吧

网友:
收藏,多谢分享。楼主的板子看着真好看

网友:
本人做过两年的蓄电池内组滥测,决不是楼主这种电路能搞定的,离线测量单节电池内阻不难,在线测量抗干扰是关键,艾默生与梅兰日兰的UPS干扰很大!

网友:
这种设备没多大用处的,电池就那样,基本用了那个生命周期就要换新的

楼主:
用处大不大要看设计的初衷,呵呵,反正我觉得很好,单位反映也很好,可以降低员工的劳动强度,大量解放人力,目前已经开始装机了。
下面是我用labview2014编写的串口上机位监控程序。

楼主:
最新的测试仪C程序

网友:
这班子有点想交换机啊  这么多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