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思卡尔K64单片机编程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4-10-10):
请问有限状态机编程怎么由事件结束触发新事件开始?     程序写完总是不按着预想的执行     就是多个事件的每次执行次数都不一样    用的是K64单片机

网友:
是用OS 来执行吗?

网友:
有限状态机编程,这个和用哪家单片机无关。

网友A:
[开源]阿莫蜘蛛进度报告[2014-9-03更新]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90165-1-1.html 就是K64平台上应用状态机

网友:
用状态机首先你要想清楚你有多少个状态,状态与状态之间是怎么切换的。如果没按照你设想的走,就是有你没想到的问题,建议加一个default,然后跳转回去,调试看一下

网友:
没明白你的意思,能描述得更清楚吗?

网友B:
写个示意给你看一下吧

main()
        {
        u8 mark key;
        mark=0;
        key=1;
        wihile()
                {
                  if(key=1)
                        {
               swhich mark:
                             case 0:     all led down             mark=1;
                             case 1:      led1 up  else down  mark=2;
                             case 2:      led2 up  else down  mark=3;
                             case 3:      led3 up  else down  mark=4;
                             default:     all led up                 mark=0;
                        }
                }
        }
上面写了一个当key按下等于1时,做一个规律的亮灯动作的。这应该是能算一个基本的状态机的思想了。
有人拍砖吗?千万别打脸,还要讨媳妇呢。

网友:
你是希望多个不同的事件按照顺序,依次执行?可以用一个互斥锁,或者信号量

网友C:
多关注傻孩子,老师的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源]阿莫蜘蛛进度报告[2014-9-03更新]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90165-1-1.html 就是K64平台上应 ...

谢谢啊    涨了不少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写个示意给你看一下吧

谢啦    第一次接触状态机的概念   很多都是不很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关注傻孩子,老师的帖子,

老师的帖子真的很强大